UPS维护指南

楼主(2005-12-28):
一、不要把电感性负载连接到UPS电源上 由于电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振荡电流,这种电流的峰值将远远大于UPS电源所能承受的电流值,这种振荡电流很容易引起UPS的瞬时超载,如果超载的次数很多的话,将会大大缩短UPS电源的使用寿命,因此建议不要把一些不重要的电感性负载,例如空调之类的电器连接到UPS电源上。 二、正确对UPS电源进行操作 UPS电源对操作也是有一定讲究的,例如我们不能随便对其进行开关,在打开UPS时,应先开UPS电源输入开关,然后再打开逆变器的开关;在关机时,应该先关闭逆变器的开关,然后再断开输入开关。在UPS不工作时,最好要将其关闭,因为如果工作完后不关电源的话,一旦遇到突然停电,那么UPS电源就有可能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即使不带负载,但UPS也会损耗少量的电源能量。这样长时间损耗能量又不及时充电,最后电池就会枯竭,引起UPS故障。另外为了防止雷击引起UPS短路或者产生火灾故障,我们一定要把UPS电源放在通风散热良好的地方,并确保UPS电源能有效接地。 三、不要频繁开关UPS电源 由于频繁开关会产生尖端电流,这些电流可能会让UPS电源内部晶体管的交流保险丝熔断,从而损坏UPS电源,因此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开关之间至少要有6秒钟以上的时间间隔。 四、正确的使用电池
五、正确保护ups
文中图片由supcon提供,由工控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