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脉冲设定问题

楼主(2005-12-28):
请问小弟使用松下A4系列
预设值是Pr44=2500, Pr45=0,编码器分辨率是4,
照说明书指示是PLC发2500*4=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但小弟根据说明书操作,将Pr44改成200,并写入EEPROM,显示RESET後关电源,再开机,
可是PLC一样要发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才转一圈
请问是不是哪里操作有误?

网友A:
PR48(PR49)/PR4B
将PR48设为10000.PR48=X.就是转一圈需要X个脉冲

网友B:
改变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6-07):
各位长辈问一下哈``A系列的`` 怎么可调同步的``?

网友D(2009-01-05):
电机每转一圈所需脉冲数=编码器分辨率*Pr4B/(Pr48(或Pr49)*2^Pr4A)。
但似乎实际值和公式计算出来的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