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条UPS维护指南--转贴

楼主(2005-12-28):
转自网络 UPS作为突然停电时电脑的“救生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使用,但是作为一种比较精密的设备来说,如何正确使用和维护呢? 1.开关机顺序   为了避免负载在启动瞬间产生的冲击电流对UPS造成损坏,在使用时应首先给UPS供电,使其处于旁路工作状态,然后再逐个打开负载,这样就避免了负载电流对UPS的冲击,使UPS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关机顺序可以看做是开机顺序的逆过程,首先逐个关闭负载,再将UPS关闭。 2.开机之前   在开机之前,首先需要确认输入市电连线的极性是否正确,以确保人身安全。注意负载总功率不能大于UPS的额定功率。应避免UPS工作在过载状态下,以保证UPS能够正常工作。 3.关机之后   在市电中断后,UPS由电池组供电并自动关机后,不要再利用UPS电池组供电开机,以避免电池因过量放电而损坏。当市电发生异常而转为UPS电池组供电时,应及时关闭负载并关机,待市电恢复正常再开机使用。 4.使用环境   与电脑的工作环境类似,UPS对环境温度的要求同样也不是很高,通常在0℃~40℃都能正常工作。但防尘问题同样也困扰着UPS,UPS的使用环境要求清洁、少尘、干燥,灰尘和潮湿的环境会引起UPS工作不正常。而UPS电池组对温度要求则较高,标准使用温度为25℃,平时最好不要超出15℃~30℃这个范围。温度过低不但会减小电池组的容量,还会进一步影响UPS的使用寿命。另外,UPS的防磁能力也不是很好。所以不应把强磁性物体放在UPS上,否则会导致UPS工作不正常或损坏机器。 5.电池维护   UPS的电池组会存在自放电现象,如果长期放置不用会导致电池组的损坏,因此需要定期进行充放电。如果使用的是免维护的吸收式电解液系统电池,在正常使用时不会产生任何气体,但是如果用户使用不当而造成了电池组过量充电就会产生气体,并出现电池组内压增大的情况,严重时会使电池鼓涨、变形、漏液甚至破裂,用户如果发现这种现象应立即更换电池组。 6.注意安全   由于UPS的电池组电压很高,对人体存在一定的电击危险,所以在装卸导电连接条和输出线时应具有安全保障,采用的工具应绝缘,特别是输出接点更应该有防止触电的设置。 7.充电电压   在UPS的充电过程中,如果充电电压过高会导致电池组的过量充电,反之则会造成电池组的充电不足。当充电电压不正常的时候,可能会让电池配置数据产生错误。因此在安装电池组时,一定要注意电池规格和数量的正确性,不同规格、不同品牌的电池应尽量避免混用,外接充电器也最好不要采用低价劣质产品。 8.充电电流   与UPS的电压要求类似,在对UPS电池组进行充放电时应尽量避免过大的电流通过。虽然有的时候UPS的电池组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大电流,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应该尽量避免,否则会使电池极板变形,导致电池内阻增大,严重时电池容量将会严重下降,导致电池组寿命大幅缩短。 9.放电深度   UPS的放电深度对电池使用寿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电池放电深度越深,其循环使用次数就越少,因此在使用时应避免电池的深度放电。虽然有些品牌的UPS拥有放电保护功能,但是如果UPS处于轻载放电或空载放电的情况下,也会让电池深度放电,从而影响电池组的使用寿命。 10.负载大小   普通的用户会认为,UPS的负载能力越大,对电脑的保护效果会越好,于是在购买时选用了高价格高负载能力的产品。而用户在实际应用时的负载只是UPS额定的30%甚至更少,其实这样亦会影响到UPS的使用寿命,毕竟其内部的电池组很多时候都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工作。当然也不是说100%的额定负载是最好的,如果这样,UPS出现任何小问题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坏,实际操作表明选择50%~80%的负载为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