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风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5-12-28):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是新手。
前些天有客户问我,风机在启动前会有反转情况(大多是因为同一系统的其他风机吹出的气流带动产生),有的时候反电动势很大,接变频器的时候风机相当于“发电机”,而且反相,可能会造成变频器烧坏的后果,我现在做的是ABB的变频器,请问如何能够解决,直接转矩控制是否可以??请予以分析并解决,谢谢!

网友A:
我看你最好和ABB公司联系一下比较好

网友B:
可调大加速时间.

网友C:
首先保证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选择比较合适,还有选的变频器功率要足够,另外在调参数时选择比较合适的PI参数和加减速时间,这样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大哥!先制动,再启动,对吧??

网友C:
对,就是这样的。这样使用DTC应该比标量控制效果更好吧。

楼主:
恩,DTC控制配合制动单元,我去试试看:)

网友D:
可否运行前利用变频器的直流抱闸功能将风机停下,再运行

网友E:
"可调大加速时间."我认为不妥,如果没有在启动前制动或使用转矩直接启动,再增大加速时间也不解决问题。

网友F:
你用的 是什么型号.如果是ACS600可以将START FUNCTION参数设为自动启动.

网友G:
设成启动前先制动就可以了

网友H(2007-06-08):
先制动,再启动,原来如此!

网友I:
其实你的风 管道可以加个止回阀,而且你的启动方式要改成转矩提升,这样会好一点,机械制动不必要,变频用制动单元确实有保护作用,不过对于你这个有回风压力的现象,好好设置参数应该就没问题了,还有你使用的变频器的型号是什么?给大家说下,大家在想办法,怀疑你使用的ACS510系列的

网友J(2013-01-10):
欢迎咨询岭南风机0755-25887008.

网友K(2023-09-11):
设置变频器先制动在启动,同时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L:
这个贴子二十年了,还能工作。

网友M:
我们的高压风机是在管道前后端加截止阀,不然,系统内部风力太大,直接转矩控制是不行的!

网友N:
变频器制动参数设置里有一项“先制动,后启动”,是专为风机、水泵一类负载,在启动前受外力反转这种情况设计的功能。启动前,先通过绕组直流,产生制动转矩,在转速为零时绕组频率开始上升,启动开始。

新麦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最好和ABB公司联系一下比较好



我看你最好和ABB公司联系一下比较好

网友O(2024-01-03):
这个应该属于变频器应用场合的相关参数设定,以适应各种需求,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