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工业检测如何通过民用网络实现?

楼主(2005-12-28):
用民用网络(电话线).如何实现数据检控.因为距离很远.只能通过电话线.请教如何实现.现场输出4-20MA信号.远程控制要求继电控制.谢谢

网友A:
添加modem和rtu(或plc)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能不能提供详细资料.我需要.现场需要什么设备.?现场环境不好.检测端用普通电脑.

网友B:
用DTU 就可实现 我远程通信丰富经验.QQ:40331791

网友B:
用DTU 就可, 我在远程通信 控制 有丰富经验 QQ:40331791

楼主:
检测许多点.用许多条电话线.通过民用网络与中心连接.控制是简单的开关控制.检测是连续的.要一个软件.输入这些检测信号.设定范围.超过就报警显示.具体需要什么还在筹划.麻烦各位.

网友C:
您好, 先问问您的检测点是在一个地方, 还是很分散?假如是分散布置的,相互间的距离有多远? 如有上面的信息,我可帮您做个 IO的报价。
我公司的IO组件支持双RS485线通讯,支持Modem通讯。
我公司的控制系统应用软件是可靠易用的管控一体化控制软件: EasyMC软件(可带用户参观应用软件使用现场)
以图形化、模块化的可视编程方法,可实现回路调节、逻辑控制、 顺序控制 、数据采集和管理、 先进控制、MMI画面、历史记录、报表生成、多媒体报警、在线调试、用户管理等功能;有高级编程语言接口, 可实现用户自定义的控制,实现各种高级控制。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tia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