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XI?

楼主(2005-12-28):
简单来说,PXI是以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及CompactPCI为基础再加上一些PXI特有的信号组合而成的一个架构。PXI继承了PCI的电气信号,使得PXI拥有如PCI bus的极高传输数据的能力,因此能够有高达132Mbyte/s到528Mbyte/s的传输性能,在软件上是完全兼容的。另一方面,PXI采用和CompactPCI一样的机械外型结构,因此也能同样享有高密度、坚固外壳及高性能连接器的特性。PXI与CompactPCI相互关系如图一所示。 PXI与CompactPCI的相互关系 一个PXI系统由几项组件所组成,包含了一个机箱、一个PXI背板(backplane)、系统控制器(System controller module)以及数个外设模块(Peripheral modules)。在此以一个高度为3U的八槽PXI系统为例,如图二所示。系统控制器,也就是CPU模块,位于机箱的左边第一槽,其左方预留了三个扩充槽位给系统控制器使用,以便插入因功能复杂而体积较大的系统卡。由第二槽开始至第八槽称为外设槽,可以让用户依照本身的需求而插上不同的仪器模块。其中第二槽又可称为星形触发控制器槽(Star Trigger Controller Slot),其特殊的功能将于后面的文章中说明。 PXI的信号包含了以下几种, 1、 10MHz参考时钟(10MHz reference clock) PXI规格定义了一个低歪斜(low skew)的10MHz参考时钟。此参考时钟位于背板上,并且分布至每一个外设槽(peripheral slot),其特色是由时钟源(Clock source)开始至每一槽的布线长度都是等长的,因此每一外设槽所接受的clock都是同一相位的,这对多个仪器模块的同步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时钟来源。 2、局部总线(Local Bus) 在每一个外设槽上,PXI定义了局部总线以及连接其相邻的左方及右方外设槽,左方或右方局部总线各有13条,这个总线除了可以传送数字信号外,也允许传送模拟信号。比如说3号外设槽上有左方局部总线,可以与2号外设槽上的右方局部总线连接,而3号外设槽上的右方局部总线,则与4号外设槽上的左方总线连接。而外设槽3号上的左方局部总线与右方局部总线在背板上是不互相连接的,除非插在3号外设槽的仪器模块将这两方信号连接起来。 3、星形触发(Star Trigger) 前面说到外设槽2号的左方局部总线在PXI的定义下,实被作为另一种特殊的信号,叫做星形触发。这13条星形触发线被依序分别连接到另外的13个外设槽(如果背板支持到另外13个外设槽的话),且彼此的走线长度都是等长的。也就是说,若在2号外设槽上同一时间在这13条星形触发在线送出触发信号,那么其它仪器模块都会在同一时间收到触发信号(因为每一条触发信号的延迟时间都相同)。也因为这一项特殊的触发功能只有在外设槽2号上才有,因此定义了外设槽2号叫做星形触发控制器槽(Star Trigger Controller Slot)。 4、触发总线(Trigger Bus) 触发总线共有8条线,在背板上从系统槽(Slot 1)连接到其余的外设槽,为所有插在PXI背板上的仪器模块提供了一个共享的沟通管道。这个8-bit宽度的总线可以让多个仪器模块之间传送时钟信号、触发信号以及特订的传送协议。

网友A:
[u][u][u][b][b][b][b][b][b]  [/b][/b][/b][/b][/b][/u][/u][/u][/u]www.krxic.comwww.krx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