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3的使用

楼主(2005-12-28):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在使用FM353 Reference point approach模式,运行的时候显示Controller enable missing,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_^

网友A:
未给出使能信号

楼主:
呵呵,谢谢!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使用Automatic模式的时候
Axis is not synchronized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已经找到的参考点丢失或还未做参考点逼近的运动.
方法:做一次参考点逼近就可以了

网友A:
未做参考点逼近的运动,做一次参考点逼近就解决了
在SIEMENS的运动控制的概念中.轴同步化就是寻找参考点

楼主:
呵呵!谢谢!
我现在加了一个SIM_ON置位信号,可以运行了。
也不知道内部会不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网友B(2008-08-16):
各位大虾,小弟近来刚接触FM353,很多控制参数都不明白,哪位有示例程序,参考下,谢谢。我的邮箱:luo_wentao@126.com

网友C(2009-02-24):
小弟偶急需FM353的实例程序参考,哪位大侠有的话请传一份,不胜感谢!!!

邮箱:jzl1218@126.com

网友D:
我也要  谢谢 liangshipeng2008@163.com

网友E(2011-03-19):
小弟偶急需FM353的驱动和实例程序参考,哪位大侠有的话请传一份,不胜感谢!!!

偶的邮箱:941703653@qq.com

网友F(2011-05-10):
有的朋友也给我传一份,谢谢!!hu88586@qq.com

网友G: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