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在电气柜中.......

楼主(2005-12-28):
在一面电气控制柜里最多可以放几台变频器?有怎样的相关标准?一台变频器最多能拖几台电机?标准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一面电气控制柜里最多可以放几台变频器,没有标准;关键是考虑散热和EMC;
一台变频器最多能拖几台电机,要根据控制模式,对于V/F成组控制,考虑的只是功率,变频器功率稍大于电机的总功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