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InTouch中启动指定的access文件

楼主(2005-12-28):
怎样在InTouch中启动指定的access文件?用函数StartApp只能启动.exe文件,不能启动.mbd文件。是否也可以用控件将此文件嵌入到InTouch中怎么做?

网友A:
您可以用sql语句来访问mdb中的数据

楼主:
我的access文件是做好的综合数据查询系统,只是想在需要的时候在InTouch中直接启动可以查询,不需要时关闭即可。

网友B:
加入前缀:
startapp  "access.exe *.mbd 文件."

楼主:
太好了,谢谢兄弟们帮忙。

网友C:
请问*.mbd文件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应该是*.mdb呀.
如果不是那它是什么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