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伺服系统使用

楼主(2005-12-28):
我想配一台单轴移动工作台,采用三菱伺服控制系统,选用QD75M/P位置控制模块,请问PLC选型方面是否可以用FX系列的?如果外部没有I/O,只直接PLC与位置模块控制驱动系统,是否需要考虑I/O配置?
另外,位置模块控制步进系统跟伺服系统是否一样?请各位指教!!!
急急急!!!!!!!

网友A:
位置模快控制步进系统和伺服系统都是差不多的,一个脉冲信号一个反向信号,其他的要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