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如何读取S7-200 CPU时钟并以整数格式输出所读取的值

楼主(2005-12-28):
如何读取S7-200 CPU时钟并以整数格式输出所读取的值

网友A:
用READ_RTC 读出时间,例如可存到以MB0为开始的T单元,然后可用MB或MW,MD读出.它在十六进制时就是正确的时间.其帮助很清楚的.

网友B:
用read_rtcx可以很方便满足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