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侠们请教MM430继电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5-12-28):
有一恒压供水系统,两台泵;用了一台MM430变频器,带一台泵,另外一台泵由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接入或断开2#泵的工频,使用了PID,压力表4-20MA反馈,现在情况是:设定P0732(继电器接在2端)=53.4(变频器实际频率>=P2155);P2155=48(门限频率F_1);也就是说,频率大于48HZ,继电器2常开变常闭,则2#泵通,P2157=20(门限频率F_2);(理想的是实现当频率小于20HZ,则2#断.但是现在只能在>48时2#通,一但小于48,2#就断,请大家来参考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我在想是不是下限没有比较值呀?可是这个参数在哪呢?

网友A:
没有这个参数,do只是状态指示,无法提供区间判断。您需要用两个do来实现您说的功能,类似,启动停止按钮。

楼主:
就是用两个继电器输出吗?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
谢谢你了

网友B:
到西门子网站看看吧!http://www.ad.siemens.com.cn/training/online/mc.asp#2

网友C(2006-06-14):
应该用分级控制,最多可带三台工频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