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下降

楼主(2005-12-28):
李老师你好:
    请教用一台5、5千瓦的变频器,带5、5千瓦的空载电机.电源用的是220变成430自耦式(变压器是第一次使用)400VA.运行启动时电源电压由430伏逐渐下降到340伏变频器报警UV.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自耦变压器的参数?

网友B:
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网友A:
 大阿福 说的对

网友C:
大阿福 说的不对,变频器本身内部元器件有坏,我有一台6SE7018面临同样的问题,绝对不是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网友D:
你的变频器什么元件损坏了呢?楼主的工况是应该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吧,只有400UA,怎么能驱动5KW电机呢

网友E:
 混在工控说的对,400VA驱动5KW的电机如何驱得动??5KW的电机视在功率有5KW/0.85=5.89KVA,你的变压器才400VA=0.4KVA!!!!!

网友F:
支持楼上的说法 变压器的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