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两套系统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5-12-28):
目前我公司有一个电厂项目要做DCS,大约要配置1800点左右,想上ABB的系统,目前有两种方案,一种是INFI90系统,一种为AC800F的,但两种方案价格差挺多,我想请问朋友们,这两套系统是否差别很大,我听说INFI90是用在大电厂的,象我们这种情况选择哪种系统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您们的系统属于中等规模的系统,这两种系统都可以。仅供参考!

网友B:
1800点,用AC800F的,以前有小电厂的案例,而且价格便宜很多,功能也不差!

楼主:
谢谢 但价格差很多 是不是INFI90性能更好些 还是面向的对象不同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逻辑在 2005-12-28 21:13:00 发表的内容:
  1800点,用AC800F的,以前有小电厂的案例,而且价格便宜很多,功能也不差!
--------------------------------------------------------------------------------------------
同意 !

楼主:
哪位朋友能够解释一下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什么地方,我感觉功能都差不多.

楼主:
ABB还有一套Industrial Symphony系统不知性能怎么样?

楼主:
具体功能上有何差别呢? ABB还有一套 Industrial Symphony 系统不知怎么样? 谢谢!

楼主:
没有清楚的吗?

网友B:
INFI90没用过,不敢乱说,但因为以前曾经准备过小型电厂的dcs,所以对ac800f在电厂的应用有一定的了解。
小型电厂abb基本推荐ac800f,而大型的基本都是INFI90。
当时也考虑过INFI90,但后来好像感觉是在用牛刀杀鸡一样,而且价钱高好多。

网友D:
请教下,DCS 是个什么概念? 谢谢

楼主:
谢谢逻辑,还想请教两者在实时性,可靠性,以及网络通讯上有何差异?我听说AC800F不是纯粹的DCS,还属于PLC范畴,是否功能不全呢?谢谢!

网友B:
应该说AC800F是可以当PLC用的dcs控制器,功能完全可以满足电厂控制的要求,具体的项目样本,最好向abb的销售要。
AC800F在实时性,可靠性,以及网络通讯上都没有问题,而且入门相对简单,很适合以后工厂的维护和升级,当然价格便宜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使用s800 io可以很方便的更换。

网友E:
ABB公司本身也在作迁移的努力。欲把INFI90(N90)迁移到AC800。目前还没有推向市场。INFI90的升级系统在我国是800XA。——转录

网友E:
AC800X通用一些,INFI90有专用的电力模块,当然价格很high!

楼主:
谢谢 看来可以放心使用了

看来ABB也在逐渐向小规模化系统靠拢,追求便宜可靠,功能齐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