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高压缺相,低压烧线圈的原因

楼主(2005-12-28):
  这是农村配变常遇到的问题,当高压侧烧断一相熔丝或一相高压线断线时.低压侧总配电柜中的三个接触器线圈会同时烧掉,这三个接触器线圈电压是220V的,取自同一相电压.接触器作三路出线控制用,长期工作.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种现像的原因......

网友A:
变压器原边采用三角形接法,断一相后,原边电压升高,副边也就相应升高,所以烧线圈

楼主:
  还有谁可以来讨论哦......

楼主:
  尘世小俊,谢谢你的解说,但断一相后原边电压会升高吗?不可以吧,这是10KV3相.???~~

网友B:
不是偏高,而是偏低。接触器电压低,吸合不上当然要烧毁

楼主:
  电压低也不一定烧接触器吧

网友B:
接触器吸合不上肯定少

网友C:
变压器不一定是三角接法

网友C:
为什么会电压低呢?

网友D:
10KV电力变压一般都是星-星接法,鲜见有其他接法的.烧接触器是因为缺相后中性偏移造成的.

楼主:
  乐此不疲,你的观点我有点认同,可以详细解说个中原理吗?

网友E:
知识浅薄:请问 “中性偏移”会使电压降低还是升高呢?

楼主:
  中性点偏移是在中性保护线断开或阻值变大时,而相线中的负荷不平行,导至原来单相用电器由电压220V改变为220V+~380V......中性点偏移会导至小负荷电器电压升高.请高手来讨论.....

网友D:
中性点偏移是造成电压偏高或偏低,还真不好说,这里涉及到较为复杂的交流三相电路的计算,要用到复数来计算。简单的估算可用矢量图来解决。主要决定于中性点偏移程度及相位角。从矢量图上可以得知,它可以使一相对中性点的电压提高,而使另一相对中性点的电压降低。高压缺相后,低压部分的所有电器都是工作在缺相运行中,中性点必偏无疑。
   对于交流接触器来说,无论电压过高、过低,都会烧,只不过烧的机理不同罢了。

网友F:
同意乐此不疲的观点,高压缺相后,造成低压部分电压的高低多少,要看负载的轻重来决定.

楼主:
  乐此不疲,如果中线完好,中性点可能不会偏移呀

网友G:
去做个实验吧.用三相变压器(单相也行3只,O位并接入零线,220V分别接L1,L2,L3),检测输出是否减少啊?这跟缺相烧电动机没啥区别.关键是别把零线老是想象成绝对0,而把未断线的相线老是想象成220V.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