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加热丝是否断了

楼主(2005-12-28):
请问:加热丝,3像380V,星形接法,如何如何判断运行中加热丝是否断了?
 请注意:有保温阶段,保温时有时没有电流

网友A:
先判断是否存在电流,可以采用在加热丝回路某段并联发光二极管的方法;
然后用温控仪表超低超高限报警输出驱动继电器,再使用该继电器的触电串入发光二极管回路即可。

楼主:
"用温控仪表超低超高限报警输出驱动继电器,再使用该继电器的触电串入发光二极管回路即可。"
  请问:温控仪表只是针对温度,并不能说明加热丝是否断了

楼主:
我希望能判断出某一相加热丝是否断了
请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B:
星云锁链,我最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可以一起探讨,能否把你的QQ号发到邮箱caodaping9@gmail.com,晚上八点左右一起讨论下!!

网友C:
电流没法测吗?

楼主:
 to 曹大平
  我的qq:275109700
  我一般白天在线,晚上不太上网

网友D:
呵呵,这不算技术机密吧?非要私下交谈?呵呵呵……
不就是断相保护的问题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E:
测出3个电压和电流就可以算出来了。但这样可能成本较高。

网友D:
楼主说的是和常见的自动电开水器差不多的东西。其实什么保护都不用也可以的,断一根电热丝后,一样工作,加热慢点就是了。从加热升温时间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呵呵呵……

网友F:
钳流表测量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G:
OMRON有个断线报警器可以的,它是与温控器的输出型号同步检测任意两相的电流,当电流低于设定值时就输出信号警示断线了。

楼主:
to 激情如火  希望能有低成本和简单的办法
to  吴刚   断一根电热丝后会导致温度不均匀,故必须有检测
  希望大家都想想,如何解决

网友D:
刚才在看高压变频器里的一篇“妙帖”,我虽不懂这个,但里面的很多言论实在是“会让外国人笑掉大牙”,高,实在是高!
以上是题外话。
TO星云兄:是不是能考虑星点不接零线(正常情况下效果一样),再在星点与零线之间接一个低吸合电压的继电器,通过继电器动作与否来检测是否断线。原理很简单,星点电位理论上是为零的,在断相后,就会发生偏移,明显升高与零线的电位,到可以使继电器吸合的地步了。当然,继电器的吸合电压要试验一下,原来好像看过类似的介绍,忘记了,但大意就是这样的。

网友H:
是啊,中心点不接地,可以通过中性点接一只氖泡,氖泡发亮就说明有断相了。

楼主:
我的系统要求中心点不接地!

网友I:
用电流互感器测量三相电流,然后比较,如果不同,
就是不正常了,可以输出报警。

网友B:
楼上有很多办法,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考虑成本,只管实现,另一种是不怕麻烦,添加很多东西,不考虑东西多了以后故障会更多的问题,对工厂中的实际问题不够了解。

网友B:
我目前要解决的问题:
3相380V供电,电加热管每个2KW,Y接,每相上6个加热管并联,总功率是18个电热管,总计54KW。
实际工作情况中,可能由于寿命问题,如果某相坏掉1个,我希望它继续工作,有2相坏掉1个也可;但是某相上坏掉2个,我希望停止加热,大家认为如何处理比较好,一是成本尽量低,二是增加的东西尽量少,避免麻烦,加热管是通过一个接触器接通,本身没有保护。另外有一个电动机是7.5KW的,总开关是100A的。
电加热工作时相电流大概80A。

网友J:
看电流嘛,傻

网友J:
to;吴刚,发热丝断了是可以工作,但要看是什么产品如果是玻璃,。。。。。

网友K:
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加电流互感器再增加电流表即可,就可以判断出哪一个加热丝断了,只不过此种方法费用高了些

网友B:
我有个想法,就是Y接时,中性点接地,然后在中性点上装1P+N开关,P极接中性线,检测不平衡电流,N线串到接触器线圈回路,一旦不平衡电流过大,断路器脱扣,那么接触器的线圈也就断开了?你们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中性线先切断,然后分断接触器的线圈,接触器的线圈会不会有剩磁影响接触器分断?

网友L:
用钳型表卡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在有先停电然后把星型封点拆了,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每个电热丝通不通就知道了.

网友M:
在零线上加一个电流互感器.接上表头.正常没有电流.断一相电流是1/2.断两相.等于单相电流.

网友B:
每相上6个加热管并联,不是整相断开

网友N:
加热管是380V的.把它接成Y法.这是一种错误的接法.楼主这样接,电压正常的话,我认为加热管永远都不会坏掉.呵呵......

网友N:
如果加热管是220V的,可以Y接法,不过..... 呵呵呵......

楼主:
书包:这么多人就你这样理解,我才觉得可笑

网友N:
楼主觉得我理解的方法可笑,那你就笑吧.

网友B:
380V供电,如果Y接,那电热管额定电压当然是220V,没有提到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清楚的!!

网友O:
测电流和电阻值都可以知道啊

网友P: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5-12-29 21:51: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个想法,就是Y接时,中性点接地,然后在中性点上装1P+N开关,P极接中性线,检测不平衡电流,N线串到接…
--------------------------------------------------------------------------------------------
这样不行吧,你这样中性点直接串在220V控制回路中(控制回路一般是交流220V或380V正常工作时回路始终有电)这样中性点就不是0电位,可否这样改,找一个带辅助点的空气开关,接常闭串在控制回路中,当中性点有不平衡电流时空气开关断,其常闭点断切断主回路

网友N:
经曹大平这一提.倒是我看错题了.不好意思.

网友Q:
我觉得装一个采集器比较好,比方说未通电前,就启动自检功能.发现电阻值不对,通过比较器检出控制行不?现在技术这么发达,这点不论自己造还是买成品都不是问题.若可以的话,把相关技术要求mail到我箱来,俺来说几句.realtear8818@163.com

网友R:
可以使用钳形电流表进行测量

网友B:
东北风:设备销售出去后,不可能要求客户用钳形表去测电流大小,而且也不是设计人员做的事情。
垃圾场:我说的中性点接地是指中性点与中性线连接,我没说清楚。带辅助点的空气开关我觉得不如1P+N的开关方便。

网友S(2006-11-17):
最方便的方法是:使用OMRON 的K2CU断线报警器,可以很方便的和PLC相连。lp@hesheng.cc

网友T:
我公司也有相似的加热炉,这个问题提得好,三根一组接成星型,要想知道哪一组的哪一根断了,真有的麻烦,我每次都是坏了好多以后再用笨办法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T:
我觉得曹工的办法行,但如果每三根一组的中性点都要接一根线,那几十组的话也要几十根的线,这样才能知道是哪一组有断的

网友U:
测量三相电流

网友V:
同意楼上
1.用钳形表测三相电流
2.2个互感器,一块电流表,一个转换开关
  Ia,Ib,Ic=Ia+Ib
3.若为Y形中性点不接地
  可测各相对中性点的相电压
  断线的相阻值大电压高

网友W:
方法一、给每一根电阻丝加一个电流互感器,检测出来没电流时就执行相应的动作。
方法二、给各相装一个电流互感器,对三相的电流进行比较。

第一个方法简单一点,绝对可靠,只是多花点钱。还有要看是否有安装的空间。
第二个方法涉及到电子方面的知识,做起来也不难,市场上应有标准的模块卖吧!

行不行?

网友X:
测量电流应该最简单了.

网友T:
三根一组接成星型,很多组并到烤箱外面就三相三根线接到接触器或是SSR,现在是要知道哪一组的发热管有断的,段几根,最好精确到能知道是哪一根断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Y:
三相平衡是一中比较头痛是事情,中心点接地重安全角度是可行的。
但有些调功器系统不好用中心点接地的方法,那会坏调功器的。如果检测我估计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电流了

网友V:
TO 天鸟:
1.测温度
2.测电流,用钳形表

网友Z:
   我原先在的企业也有这样的加热炉我只是在安装前测一下电阻,用一段时间后在测老化情况。同时配合电流的检测效果会好一些。向这问题原先没考虑过。
  有什么好办法的话一定别忘记通知一下呀。
 先谢谢了!!!!

网友AA:
有的设备加热回路每相多有电流检测,也就是多了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电流不平衡的话就有电热管坏了

网友AB:
同意  一颗螺丝钉  第一个办法,外面接上指示灯,谁灭谁断,以前看过这样设备.

网友AC(2011-01-27):
不用那么麻烦  深圳微星自动化有加热管断线报警器    一个报警器可以监控4个加热管   加热管损坏 报警器立即输出报警信号 价格也不错

网友AD:
“请问:加热丝,3像380V,星形接法,如何如何判断运行中加热丝是否断了? 请注意:有保温阶段,保温时有时没有电流   ”

1、加热丝断,电流小,加热慢时间长;

2、可在加热状态,监测电流,观测加热速度即可明确判断是否加热丝断!

网友AD:
3、如果要一种检测电路自动报警的话,可以用三相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结成开口三角形,监测三相线电流是否平衡来实现自动报警;

网友AC(2012-01-26):
深圳产的加热管断线报警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产品功能全面,适应多种温控系统对电加热器件监控。
01. 可监控加热管断线、过流、接触器粘连、SSR短路、加热管运行时间;
02. 可监控单相、2相、3相加热器件;
03. 可监控单相供电的单个或多个负载以及三相三角接法星形接法的平衡和不平衡负载;
04. 2种工作电源可选: DC24V AC220V
05. 可监控范围宽: 0.1A--100A 不同负载选用不同电流监控等级,可扩展到100A以上;
06. 安装方便简单快捷,可任意组合从一个加热管到几十个加热管的监控系统;
07. 安装方式: UT UL系列为35mm导轨安装 US系列可面板安装也可导轨安装;
08. 输出信号: 断线报警、过流报警、异常加热报警;
09. 输出信号类型: LED指示灯驱动、继电器触点、光耦输出;
10. 温控系统信号: SSR 0--30V 0--20mA 0--5V 0--10V 继电器信号;
11. 一个断线报警器可监控单路、3路、4路、6路、8路加热管;
12. 可方便的实现设备在加热管异常时自动报警和自动停机功能,避免由此带来的生产损
失和安全事故,减少检修时间;
13. 电流采用微型纳米微晶电流互感器隔离采样,安全可靠;
14. 紧凑型结构设计,超小体积,节省安装空间和时间。

网友AC(2013-07-15):
不必浪费精神了,选用深圳产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就可以轻松搞定了。价格便宜,质量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