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12-28):
用伺服或步进马达控制丝杆带动一工作平台:
请问:
1、如何确定丝杆的选型?即丝杆的导程,直径等等!
2、如何去计算丝杆的扭矩?
3、如何确定马达的功率?

以上请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你找本丝杠的选型说明书。一下说不明白。

楼主:
手头没这东东,有没有现成的链接呀!

网友B:
丝杆的话你找专门的代理商问一问就可以了。
马达的功率主要看你的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