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中如何把读出来的过程值写入EXCEL中

楼主(2005-12-28):
请问在WINCC中如何把读出来的过程中写入EXCEL中并可自定义文件名保存~谢谢~~

网友A:
用dde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用DDE应该是先建立好一个文件,然后才与EXCEL通讯,我现在是想把一些数据通过点击一“保存按”钮弹出一“另存为”窗口,重新保存为文件~

网友B:
EASY!
在画面上组态一个输入输出域,并组态该域的事件为改变时出发VB动作,并且实现用EXCEL建立一个名为EXCELEXAMPLE.XLS的文件,并记下路径,这在VBSCRIPT中要使用的.

IO域改变事件发生的VB代码如下
Dim objexcelApp
Set objexcelApp=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True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e:\zzj\excelexample.xls"
objexcelapp.cells(4,3).value=item.OutputValue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s.save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Set objexcelapp=nothing

其他的就自己去试.以上在WINXP,WINCC6.0,OFFICE2000上通过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这样的方法是先建立文件吧?我是想把画面上的过程值另存为一文件~而不是先建立文件。

网友B:
如果你想新建别的类型的文件,OK没问题,可以不用此方法.那就用文件操作的相关函数.
但你如果想建立EXCEL的文件,免不了要用这种类似的方法,但具体要什么函数,自己找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