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

楼主(2005-12-28):
各位朋友;本人最近从国内一公司进十几台8路液晶巡检仪,型号为*p-MD-806 ***输入K型偶,RS485通讯。现场出现3大问题,一,有几台出现液晶屏显示一半,或者有液晶亮但是没有数字显示。二,有数台在和岛电等的单路温控表并联后,出现数据变低,比如原改液晶表接一路时显示1170度,再接后面几路时第一路变化为1050度左右,岛电的表无变化。三,和PLC模块并联的时候经常出现数据变化,波动问题,工控机(和PLC通讯)显示突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好象是仪表的质量问题找找厂家,至于第二,三个问题加信号隔离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B:
你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生产厂家在设计时出现的弊端,应该和输入处理电路有关,主要是输入处理电路。我公司也生产液晶仪表,各功能,不知道你那的价格怎么样,有需要可与我公司联系023-68219400。

网友C:
是质量问题。。。
不过,阁下实在不应该让记录仪承担这么多的功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