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P-D90智能调节仪要改成1-5VDC电压输入

楼主(2005-12-28):
   一台SWP-D90智能调节仪原来输入信号为4-20mA,因需要,要改成1-5VDC电压输入;我在输入端子串一250欧姆精密电阻,修改了表内参数为电压(1-5VDC)输入,其余参数不变,结果启表后,测量值偏高10%,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注意!在输入端子并一250欧姆精密电阻

            是并接!!!

楼主:
是的,我就是并接的

楼主:
是并联,不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