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5-12-28):
请问:4-20ma的直流输出两端可否并联电容?我遇到这样一个困难,我单位的一个密度计的4-20输出信号在PLC显示的数据变化太大,我在其输出端并联了300微法的电容,效果很好。请问,可以并吗,有没有影响PLC?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并联,不过要计算好电容容量,数据变化太大说明系统不稳定,扰动太大,要丛根本原因解决最好

网友B:
可以并。注意耐压选 25V 以上。
你是注意的吗?

网友C:
我同意尘世小俊的说法

网友D(2006-01-27):
并联影响反映时间,所以感觉好了,起到平滑作用

网友E(2006-03-02):
我公司有台机器热电偶的数据也是波动很大的,更换新的热电偶都没有效果。这个热电偶连接到一个信号放大器,然后由信号放大器输出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我按照该篇帖子的提示在信号放大器的输出端并联了一个300微法的电容,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请问并联的电容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E:
我估计该热电偶应该是好的,它是在设定的温度上下10度左右波动,但是这个已经超过了机器的允许范围。这台机器上适用有两个相同的热电偶,工作环境也是一样,但是另一个就是工作得很稳定。

网友E:
我们的热电偶是PT100的

网友F:
可以的,看来你还是挺厉害的,这个是电容的滤波功能,可以给你比较清楚的信号.一般高端的产品中都会有这样的应用.看来哥们你又能省钱了.呵呵.不过你的电容要和你的输出要匹配,要比你的输出等级要高点,要不你的电容容易爆.

网友E:
各位老大说的我都已经照做了,在输出端并联电容,不行了又在输入端并联电容,还是不行。更换好的PT100还是不行,我都快没有招了,各位老大帮帮忙出出主意啊。

网友E: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将PT100的电压信号稳定住啊,我用万用表测量出电压变化的范围从0-0.2V,一般是在0.162-0.180之间跳来跳去,PT100的信号进入信号放大器放大后出来是0-4.8V,然后直接进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请问能用什么样的外围简易电路将信号稳定住呢,比如说RC电路怎样?

网友B:
PT100是热电阻。
可以将‘信号放大器’对调判断是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E:
信号放大器已经对调过了,故障依旧,排除信号放大器的问题。
现在我想在外围稳定信号,不要这么大的波动

网友G:
我用过一个pt100的电路!用105做的!效果很不错!很稳,能满足它的温度特性!

网友E:
请问 锄禾日当午兄:
您是怎么制作的,可否告知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H:
可以用,电容的作用就有:滤波 移相 作用

网友H:
小兵嘎你好:温度上下10度左右波动,你可以通过调PLC的程序来稳定温度,

网友I:
你最好找到源头,是放大器不稳还是PLC控制不稳,不行加PID吗!

网友J:
需要重新对你的密度计整定,或者该换了,这是根本的.

网友E:
Too张立志:机器用的控制器是B&R的PLC,我们读不了程序更不能进行编程了;
Too实验箱:放大器我更换过好的,但还是没有效果,PLC应该是稳定的,因为我试着将一个5V信号直接输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在人机界面显示出的温度也是很稳定的;
Too sane:我更换过新的PT100,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G:
用XTR105来做!他的典型配置就行!

网友K(2013-01-27):
引用 网友L: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将PT100的电压信号稳定住啊,我用万用表测量出电压变化的范围从0-0.2V,一般是在0.162-0.180之间跳来跳去,PT100的信号进入信号放大器放大后出来是0-4.8V,然后直接进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请问能用什么样的外围简易电路将信号稳定住呢,比如说RC电路怎样?

不知道测量系统有没有高频干扰,如有应考虑高频滤波的问题,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流波形

网友M(2013-02-26):
无论电流信号,电压信号,到PLc端都会统一为电压信号,因为AD芯片都是电压型的,所以并联电容可行,但是如果干扰大还是加隔离模块

网友N:
这个要具体分析的

电容是通交流 阻直流的。所以并联电容可以将输出线上快速变化的交流信号平滑掉。

但是不好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导致前端信号正常快速变化的时候,采集不到这种变化,或者这种变化变的很微弱。

网友O:
最好是不要加,查出是哪个地方接地没有做好,做好接地就好了,我以前遇到过液位变送器随变频器频率升高而不稳的情况,最后把接地做好就OK了。

网友P(2013-05-07):
引用 网友M:
无论电流信号,电压信号,到PLc端都会统一为电压信号,...

网友Q:
直流固态继电器可以并联-东东电气网:www.51spec.com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最好是不要加,查出是哪个地方接地没有做好,做好接地就好...

 实际工程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