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估估价

楼主(2005-12-28):
我是一个初学者,手头没有变频器,无法更加深入的学习.我想先对单位的起重机大小车变频改造,为满足以下的要求的变频器大概要多少钱.小车的我考虑自己买.
1.采有凸轮控制器有正反转控制,还能分五档调速,
2.电机为两台2.2千瓦(有的是3.7千瓦)的绕线电机,短接转子使用.用7.5千瓦的变频器控制,采用直流制动,可能不需要制动单元的.在零速时能锁定转子.必须有5个数字输入接口,凸轮的触点顺序闭合不能编程.
大车.
为7.5千瓦的四台电机,根据其额定电流选择变频器.采用主令控制器来控制,这个主令只有两档,一档为正反转,还有是一档调速.必须通过PLC来实现大车的正反四档自动加速,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来制动,必要的时候还要有零速锁定功能.关键是不会选择变频器,还有王仁祥老师书上关于制动电阻功率和阻值选择的计算方法不很明了.

网友A:
用台达V系列010-62632247

楼主:
多少钱啊

网友B:
小车:用日立SJ300-075HFE(内置制动单元)+1200W(70欧姆)的 电阻(成本大约6000元)
大车:用两台SJ300-185HFE(外配制动单元)+2500W(34欧姆)电阻两只并联(成本大约11000元*2左右)

网友C:
禁止使用日货!!!!

楼主:
小车都要这么贵啊,3000左右,我撑撑估计还可以承受.有没有别的牌子稍微便宜点的啊

网友B:
估计普传的可以!

网友D:
提供性价比最优国产变频器。QQ:372092098
电话:13829731758

楼主:
不知道普传的具休什么型号啊,性能怎么样呢。如果变频器的数字接口减少一个或两个,价格是不是要低很多啊。

网友E(2006-02-22):
用东元的可以..性能可靠...价格便宜...我是独家代理..
有意联系:13420633427

网友F:
专业维修及承接工业自动化  021-52048008  www.shjixin.cn

网友G:
变频器用就要用好的,不然很容易出现频繁故障保护!
我建议你用艾默生变频器,我公司为好几个厂做了行车改造,效果很好.艾默生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全国联网,各省均有办事处.

网友H:
你的要求现在国产生产厂家基本都能给你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所以你可以找一家距离你们厂比较近的变频器生产厂家就可以了,国产的不仅性价比高而且距离近有任何问题马上解决阿!!

网友I:
用台达吧!性价比还好一点。ZBGTOM@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