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继电器的控制电路...

楼主(2005-12-28):
怎样能尽快掌握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基础知识?和学好PLC有怎样的联系?? 谢谢 各位朋友指教!! :)

网友A:
熟记各种电气元器件的画法,多画图(单个器件或常用控制电路图)。继-接控制电路学好了,那PLC入门是很轻松的,至于学精,那就要继续努力了。

网友B:
控制电路里点动、自保、正反转、星三角,这是最基本的。也好理解。
继电器控制和PLC控制的联系我感觉最大的就是包含在二者之中的逻辑思维。
个人认为主电路的原理、现象、技巧也十分甚至更加重要!
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参考。

网友C:
首先,知道每个器件的作用,用在什么地方,还要知道在画图中怎么运用.
如果你做到我上面说的,我想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我是这样学的!

网友D:
首先知道控制电路基本的组成部分如COM线 停止按钮 启动按钮 转换开关 是怎么组合的,根据电路的要求组成不同的电路

网友E:
先要了解电气元件的基本原理,再学习电气控制理论,多分析分析电气原理图就会了!

网友F(2008-07-15):
请个大师们多指导.也让中国人在这个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