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耐高温减速器的选择?

楼主(2005-12-28):
我想做一种设备,要求传递给负载的转速为30-40r/m,希望的传动是电机-减速器-负载,但负载可能的温度达到200度,请问哪种电机和减速器比较好?

楼主:
为何没有人回应啊,难吗?

网友A:
减速机没问题.电机有问题。

楼主:
减速器是通过联轴器和负载相连,而电机则借助减速器间接连接到负载,所以我认为比较难以选择的是减速器,不是电机啊.咨询了好多公司,都没有可耐100摄氏度的减速器,郁闷.求教大虾了.

网友A:
金属材料200度以下性能一般变化不大.既然电机没问题.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工艺要求选择减速机.不过要找到高温润滑油.或采用能强迫油循环的减速机加散热器降低油温.

楼主:
大家是朋友,谢谢你的建议了.十分感谢

楼主:
 大家是朋友,您好,市面上是否有现成的强迫油循环的减速机?另外,散热器怎么应用到减速机上比较合理呢?我对这个实在是外行.

网友B:
减速器是通过联轴器和负载相连,请问这个负载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
卫天,您好!该负载为旋转的圆筒.并有火焰加热该筒.

网友C:
那你在减速机和负载之间加根链条传动不就得了?

楼主:
老菜鸟不简单!谢谢!

楼主:
可以考虑老菜鸟的提议!

网友A:
有强迫油循环的减速机.你也可以联系厂家定做.散热器串在油路中.
在现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减速机和负载分离.加传动.

网友D:
那你在减速机和负载之间加根 轴 传动不就得了?

楼主:
周公:加个轴是刚性的吧,还是会传导热能的,是柔性的吧,强度不够的.

网友E(2006-06-29):
可以用链轮传动,链子再用降温措施.因为你的转速低,完全是可行的.

网友D:
‘加个轴是刚性的吧,还是会传导热能的’——但是可以少传很多。同时可以在中间加散热器等冷却措施。 链条可能有润滑问题:200 度油挥发会很快,没有润滑的链条寿命长不了。

网友F(2006-10-29):
通过连轴器用加长驱动轴把驱动部与负载场合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