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es-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9):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输入点被干扰的问题????
我遇到一设备,机器用过一段时间都很正常,前段时间由于一个输出点短路(用来计数输出的,)我后来把这个输出改过了一个输出点(原来是Y11,我把他改成Y24,之前Y24,Y25,Y26,Y27是空的,其公共点C8也是空的,我把C8接的+24V电源)。。。。。。后出现偶尔执行一动作时出现停机(好象是停机信号有输入),我检查线路都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我看不是干扰的问题,不知道程序是不是自己编的,最好在线监视看一看,停机的话总有一个停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