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零点

楼主(2005-12-29):
如果步进电机断电后(上下运动),电机轴就锁不住所带负载,该如何设置,上电怎么找零点?请赐教。

网友A:
上下形式的 要是滚珠丝杠的话就要加配重了,不然下的时候不仅电机能够带动而上的时候就带不动了。简单的也可以用弹簧代替配重。
找零点那就在上下加传感器,上电后如不在你要求的位置 它就自动搜索直到要求位置

网友B:
如果负载变化不大可以加配重,若负载变化较大可以加抱闸.
零点那要看精度.

楼主:
是用同步轮和同步带,负载固定在同步带上,如果步进电机断电的话,负载不就掉下来了吗?上电后,如何找零点,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能说的具体点吗?"
还要怎么具体?北极熊猫说得很具体了。如果负载是稳定的,就加配重,保证停电以后负载本身也是平衡的,当然不会乱动。如果负载不稳定,也就是说用固定的配重是不能平衡的,就在电机轴上加报闸,这样断电以后,电机轴不会转动,负载当然也不会动了。
上电找零,的问题,见本版精华区

网友D:
加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通电后,能否用程序控制自动找零,我是初次使用步进,请各位老兄不要笑话。

网友E:
   抱匝的就不说了,上面的几位仁兄说的很对。若负载变化不大时,加个配重就可以。负载变化大的,就的加抱匝了。找零点,就在你要求的零点处加一个传感器,上电后如不在你要求的位置 它就自动搜索(运动)直到要求位置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