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9):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输入点被干扰的问题????
我遇到一设备,用的是60-ES-PLC,机器用过一段时间都很正常,前段时间由于一个输出点短路(用来计数输出的,)我后来把这个输出改过了一个输出点(原来是Y11,我把他改成Y24,之前Y24,Y25,Y26,Y27是空的,其公共点C8也是空的,我把C8接的+24V电源)。。。。。。后出现偶尔执行一动作时出现停机(好象是停机信号有输入),我检查线路都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我碰过相同情况,把停机信号的外部输入点改为常闭点。这样输入点则是经常亮着的,而干扰脉冲过来时不会被捕捉到。

网友B:
干扰太多,我用的是EH的

网友C:
将直流24V电源改为外部提供,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2006-04-06):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qq330340511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我经常遇到,在程序上加上信号确认就行了,即在X的输入程序中加一个计时器,当信号输入时延时0.5秒再动作,这样就躲过了干扰脉冲。

网友F:
先查清干扰源啊!

网友G:
除雪鹰说的那样,还可以用光电隔离开关隔离输入信号
另外,你原来的记数信号工作时的频率大概是多少,因,有的PLC的输入点作用是不同的。
欲了解更多可以进入:
http://www.gongkong.id666.com/

网友H:
  我认为可能是原程序没清除干净.我碰过相同情况,重新清除程序,复归出厂设置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