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系列控制板NAMC-11C谁有?

楼主(2005-12-29):
谁有ABB600系列控制板NAMC-11C情留下联系方式
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型号,NAMC-11C

网友A:
我有NAMC-11,但你需要提供变频器的容量。0755-26180286

网友B:
我这有,但现在ACS600配件较贵,你可以考虑考虑.如果是旧的,能相对便宜点的,但保证是好的.13861446956宋.

网友C:
真想要啊,报功率上来,新的,旧的都有。Q 317380825,

网友C:
我这有新的,旧的,请你提供变频器的型号,要设置内部参数。
直接找我吧。Q 317380825  或点下面:
serve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