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三项220V电机的特点

楼主(2005-12-29):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我这里有一台机床他的主轴是三项200V电机,我有点部明白,才有这样的电机有什么优点?为何不采用两项200V或三项380V呢?采用三项220V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A:
我也非常想知道答案,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国外的产品

网友C:
晕倒,国外的电机吧,很可能国外的电网电压是3相220V呗!比如台湾,韩国等!!

网友D: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但是我接触到的这样的电机多数都是国外品牌的,也可能是国外电网的电压和国内的不一样,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我想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E:
很多国家的电网是三相220,

楼主(2006-03-04):
好像 三项220V是专门 变频电机 是不是??

楼主:
数控系统 说的好像是 我查了一下 专门变频用的 还有可能就是同等电压下三项的体积可能能够做的比较小吧.不知道对否?

网友F(2006-08-21):
很多国家的电网电压是3相220V,哪有2相的?

网友G(2006-12-03):
是呀,三相220V电机都是从国外随设备一起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