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mm420

楼主(2005-12-29):
请问PLC与西门子变频器mm40通讯,需要设置那些必要参数?

楼主:
各位,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以便联系?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是第一次弄mm420变频器,希望给与指导。
还有一个问题:
调节西门子变频器的面板,为什么有些参数直接被跳过不做显示?比如P2010 P2011

楼主:
工控大虾们:
帮个忙呀!我在线等你们回复

楼主:
西门子MM420变频器
为什么在面板上找不到P2010和P2011这两个参数?

网友A(2006-03-07):
你把P0003改成3,就可以在面板上看到这两个参数,我是在MM420变频器的材料里面看到的,不知道好不好用.你试试吧

网友B:
你用什么PLC的
200的话用USS就可以了
200的收藏外上有介绍的
不是很麻烦

网友C(2006-04-23):
P700,P719,P1000,P2009,P2011,P2012,P2013,P2019

网友D:
从STEP7 MICRO/WIN中的帮助菜单里找USS,参数就全部搞定。

网友E:
我可以给你分电子文档,里面有怎么设置参数
tu_l@hotmail.com

网友F:
USS协议!但EMC要搞好啊!哈哈 P0003=3什么都看见了!

网友A:
什么是EMC呀?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G: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楼主(2006-08-02):
谢谢hanyun等人的回复,这是我去年发的帖子,PLC是用的台达的,通过RS指令控制MM420的启动停止,改变频率。

网友A:
不用那么客气,互相帮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