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电舍VT210SA变频故障

楼主(2005-12-29):
我有一台VT210SA H150GOKV-O2G 一上电显示E00-IO-3电源检测故障无法复位.请诸位高人赐教联系电话0515-8996327朱先生

网友A:
你先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换一下,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当然还有充电电阻一类。重庆杰控电气自动有限公司。023-61892187

网友C:
是主板的问题:更换主板上IC 339G就OK了。

网友D(2007-07-02):
PC929先生,IC 339G在主板上的何处?请告之13871888061,谢谢!

网友E(2008-10-20):
PCP29有问题是输出不平衡,不会出现什么故障啊!

网友F:
请问那位有明电舍VT210SA变频器说明书?上电报E00-IO-3故障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G(2011-01-11):
上电报E00-IO-3故障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