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如何与变频电机同步

楼主(2005-12-29):
有一机器,输送带是变频调速交流电机,送膜电机是伺服电机,送膜电机要求与输送带同步,送膜电机是传感器另外控制起停的。请问用哪个方案好:
方案1:是在输送带接编码器,编码器接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方案2:是在输送带接编码器,编码器接PLC(三菱或台达),PLC用SPD指令测频率给PLSY指令输出脉冲给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方案3:是在输送带接编码器,编码器接PLC(三菱或台达),PLC用PID指令测频率给PLSY指令输出脉冲给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
是否还有其他方案?本人初学的,不知道PID是不是可以这样用的,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方案一电机起停的控制是否方便?起、停时电机是否会抖动?
后两个方案是否在编程上可以避免抖动?
 对速度和精度有没有要求?

楼主:
此机器是用于不干胶贴标机的,速度较高(相对步进点饥),线速大约30米/分钟,对位置要求不高,对速度精度高点。
方案一电机起停的控制我也是头疼怎么控制,而且这时候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是开环的,精度不知道够不?
方案2的PLC用SPD指令测频率的时间受PLC处理时间限制。
方案3用PID比较复杂,我出学不大懂
这种情况可否有一种经济的同步控制器?

网友B:
用yaskawa安川mp2000系列控制器吧。邮箱toolbar@citiz.net

网友C:
速度和精度的要求?交流电机的速度是波动的,伺服电机的速度也是波动的呀!

楼主:
就是要交流电机的速度是波动的时候,伺服电机的速度也跟着波动。
另外用同步控制器好象比较复杂,而且成本高,而且也没见过贴标系统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独立运动控制卡、集成在驱动器内部的控制卡……)的电子凸轮来做。
用PLC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对PID都不懂的话,除非速度非常低,否则效果不会好。或者,伺服的行程有没有可能提前启动,把抖动的部分让开,使它对贴的动作没有影响?
如果对贴的位置要求比较高,用同步控制器比较现实。

楼主:
谢谢刘老师指点。抖动是让不开的,比如在产品输送过程由于变频或机械的原因速度变化,伺服电机贴标过程中速度也应该相应跟随变化,否则贴出的标签是皱的。而且由于经济原因也只能用一套伺服电机一套变频电机。
现在系统用的是四通的ES系列驱动器+400W中惯的电机,哪位有较经济的运动控制器推荐一下?(运动控制卡是不是要插到工业PC才可以用的?是的话就不合适了)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我的邮箱:jackyman21@163.com,我在广州,所以最好是广州附近的sales发点资料给我,可以是伺服/编码器/运动控制器,合适的我在约到公司来。

网友D:
最好、最简单地方法是采用第一种方案,用伺服控制器代替变频器,作主从运行。这样才能保证送膜与输送带同步。

网友A:
控制卡不一定要插在PC里面,有很多可以独立工作的(不过就不便宜了)。
用PLC应该能做,我见人做过类似的动作控制,但是,这确实对控制的“功力”要求比较高。就是写一个电子凸轮的过程。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E:
我大致看了一下,  应该用不着那么费劲吧.
方案一就足够了.
1.伺服驱动器本身就和伺服电机够成了一个精确的闭环,因为伺服电机上本身就有相当精确的编码器.
2.伺服电机的启停可以用伺服驱动器上的<伺服启动>端子来控
制.
3.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起停的平滑功能.
4.建议不要编码器信号不要通讯PLC,经过数学运算后实时性就不好了,等于中间串了一个纯滞后环节.
5.如果编码器离伺服驱动器远,可以选差分输出的编码器.
6.如果信号不匹配或需隔离 ,或者要在伺服驱动器外进行启停,或还想监视输送带的速度,我这手头有一种模块。叫脉冲信号隔离分配转换器。挺便宜的。
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1)220V电源输入,提供三路隔离的直流电源输出。一路5V(用于内部芯片工作或三极管输出) 一路5V~24V可调(主要是给现场的编码器供电,补偿电线压降),一路24V(给集电极开路输出电源).
2)A\B\Z差分或集电极开路输入,一路可控制的隔离的集电极ABZ开路输出,一路可控制的隔离的差分输出。可控制的意思是可输出,也可不输出(就是高阻)。

这个东西我们做工程的时侯经常用,看看你用不用得上。

网友A:
鉴于除了线速度以外(速度也不是很快),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指标了,雪痕的说法也很有道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如果是方案1的话
(1)输送带接的编码器可不可以直接出信号给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子?
还是要转换的?这时候驱动器是不是设置为速度模式?
 (2)输送带接的编码器如果是接到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入的话,电机本身的编码器就不能用的,而且这样反馈好象是反的,即输送带越快,伺服电机就越慢。
(3)在四通的说明书上是*严禁用伺服ON的闭合/断开、来启动和停止电机旋转。*那样是不是应该用“零速给定信号输入”来控制它运行和停止?

网友A:
(1)理论上可以直接连,但是你怎么控制启/停呢?启动前清除误差脉冲吗?这样肯定是位置模式
(2)怎么想到这么接的?感觉怪异。
(3)用serveron信号来控制电机的启停,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在高速时靠断serveron信号来停电机,由于电机本身转动中的感生电动势,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E:
1)一定要用位置模式.
2)接脉冲输入端
3)加个我说的那个模块就OK了.
模块他本身可以控制脉冲输不输出的.
有题找我: 26461427

楼主:
回复:
关于(1)那应该是位置模式了,我想编码器的A相或B相(好象也有一种可以把ABZ相转换成更高分辨率的模块)输出直接接驱动器脉冲输入,我不想控制控制脉冲的输入来控制起停,是否可以控制零速给定信号输入”来控制它运行和停止。
至于第(2)好象驱动器可以设置把反馈信号反相的,那么也可能可以用来同步。
(3)雪痕大哥留的QQ号还是电话(区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