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三菱伺服接线

楼主(2005-12-29):
求助,三菱伺服J2S接线(PLC输出控制),用于制袋机定位控制(位置控制方式),PLC发出脉冲后,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伺服驱动器上,还需要反馈到PLC上吗?另外两台三菱伺服电机如何同步,CN1中LA、LAR、LB、LBR、TLAP、15G(别的机有接)有什么用,有什么要注意?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反馈到PLC上都可以,你设定要需要多少个脉冲就可以了
PLC+三菱伺服不是很划算,成本比较高,制袋机定位系统可以推荐你用专门的制袋机控制器带伺服马达,伺服马达可以用台湾东元的,这样性价比很不错,很有市场竞争力,我们经常做这样的成功案例

网友B(2010-02-03):
LA 编码器A相脉冲输出正、LAR编码器A相脉冲输出负、LB编码器B相脉冲输出正、、LBR编码器B相脉冲输出负,至于你说的最后两个信号不知道什么东西了,估计是你看错了。CN1分为CN1A和CN1B,用于构建总线结构,将绝对位置编码器的数据转换成三相信号到总线上,利用CN1A和B将所有的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接成链式结构,就象手拉手。第一个要接上位机,而最后一个就空了一个。如果还不明白请到我的个人网站
www.fix4u.cn
看看,也许有您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