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协议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5-12-29):
我们现在想实现对SA设备的远程网管。目前,SA提供的设备有远程网管软件TNCS1.4,以太网转422协议转换器,以及相应的连接线缆。正常的连接模式是在服务器端安装TNCS网管软件,然后接入以太网,在SA设备所在处由以太网接422协议转换器,然后由422协议转换器接SA设备机框后面的通信接口(只用到了T+、R+、GND三线,有点怪)。按照这样的连接方式通信正常,没有问题。但现在我们手里有一批以太网转232协议转换器,为了节省资源,我们用一个232-422协议转换器接在以太网-232协议转换器后面(距离小于5m),然后再由232-422的出口连接SA设备机框通信接口,这就出现了问题,SA机框通信模块以及光发模块都显示ONLINE,但服务器端TNCS软件就是无法接受到数据,通信状态显示ALARM。我们用的是一样的线缆,线缆接口定义应该没有错误。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我测试了原来的以太网-422协议转换器的T+对GND的电压是3.5v左右,R+对GND的电压是2.2v左右,而我们自己232-422协议转换器的T+对GND的电压和R+对GND的电压都是4v左右,是不是电压的差异会有影响,请问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没有,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2009-07-28):
协议转换器是通信专用设备,问题专业性强,你可以致电广州邮科的技术人员:020-85572627

网友B:
您可以使用美国DIGI公司的带外管理服务器,使用方便,操作简捷。

带外网管有以下几种主要功能:(控制台服务器具有所有功能、KVM具备前两种功能。)
1、设备紧急访问通道(系统宕机)
2、集中访问控制、
3 远程配置设备。
4 分级授权管理
5、操作日志记录/审计
6、故障告警

QQ:330736977

邮箱:louxianfei007@126.com

手机:13675845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