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不同功率电机绝缘电阻是多少

楼主(2005-12-29):
(无正文)

网友A:
电机的绝缘等级吗?就是说相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吗?

楼主:
用摇表测电机相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多大算合格

网友A:
我没有做过,但是有国家标准的吧,中小型旋转电机测试标准,标准号记不得了!

网友B:
一般380V的用500-1000V的摇表不低与0.5兆欧姆
6KV-10KV电机用1000-2500摇表每千伏不低与1欧姆,吸收比不小于1.3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修后的绝缘阻值应不低于2兆欧,小修后的绝缘阻值应大于0.5兆欧。

网友D:
电机绝缘电阻与功率无关,与额定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