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矢量

楼主(2005-12-29):
矢量控制除了低频大转矩,控制精度高外,与恒转矩有那些区别?

网友A:
好像无法比较,不是一个范围

网友B:
区别大了,完全是两个级别的。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解耦,对电机参数敏感,控制性能好,需要参数辨识,还有矢量控制是双闭环控制,有速度环和电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