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接触器线圈会同时烧掉

楼主(2005-12-29):
这是农村配变常遇到的问题,当高压侧烧断一相熔丝或一相高压线断线时.低压侧总配电柜中的三个接触器线圈会同时烧掉,这三个接触器线圈电压是220V的,取自同一相电压.接触器作三路出线控制用,长期工作.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种现像的原因......

网友A:
估计是中性点偏移导致。

网友B:
一下想不通,哪位高人从理论上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不是电压偏移,而是刚好损坏接触器线圈的这一相是高压断开的哪相,高压缺相会造成低压有一相低压偏低。我们380v的接触器接在220v效果怎样?肯定烧。

网友B:
380接在220上,不会烧吧?会呜呜响的吸合不了才对。反之倒是会烧的

网友C:
时间长吸合不上怎么不烧才怪
你的QQ多少
wo 475761006

网友D:
交流接触器当线圈电压小于最小吸合电压时.如果还没有吸上.这时线圈的感抗很小.线圈电阻又很小.所以电流很大.很短时间就会烧毁.

网友B:
呵呵,这倒也是。

网友C:
我曾经因线路缺相烧了几个接触器的线圈,并因为控制变压器保险太大把控制变压器给烧毁4只
后来干脆换成DZ47-60/1P D1A的断路器作300VA一下控制变压器的初级保护

网友B:
支持!控制保险用DZ47-60/1P的小型断路器,很方便可靠的。

网友C:
但电流必须用小的
我选用D1
C1控制变压器通电时容易跳

网友E:
我觉得是中性线电位升高导致的 ,因为三相抵消中性线电位为零,当有一相断路时,电流不能全部抵消中性线电位就会升高。电位升高后再与线圈另一头的相线相接加在线圈的电压会高导致线圈烧毁

网友F:
支持 也是不懂 的说法,高压缺相会造成低压侧低压偏低.

网友G:
高压缺相引起低压某相电压低,造成中性点偏移,有的相电压升高,使接触器损坏!!

网友H:
你们的变压器是不是零地共用,如不是改一下,试试。

网友I:
支持中性点偏移的说法

网友D:
高压断一相.低压侧线电压一正常.两偏低.相电压.两正常.一偏低.
以上是我测的其中一次.不代表全部.仅供参考.

楼主:
大家是朋友,"两偏低.相电压.两正常.一偏低."是什么意思?请详解.....

楼主:
曹大平,晴川, 临时工,阳光好东东.我也对你们的观点有点认同,但是也有点不是之处:变压器低压侧是Y型接法的,都是TT系统供电方式,中线\地线如果正常中性点会偏移吗????

网友D:
高压断一相.低压侧线电压:AB AC BC其中有一个接近380V,两个200V左右.对地电压两个接近220V.一个120V 左右.你三个接触器线圈正好在120V的那一相.所以都烧掉.

楼主:
大家是朋友,你测的变压器的联接组别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D:
好象是三角输入Y输出.10KV.带有负载.电压不准.是个变化值

楼主:
若是三角输入Y输出的,可能是你说的现象,但如果是Y-Y接法就不是这种结果了吧?这个主题还得讨论一下哦~

楼主:
这时就可能要考虑中性点偏移的问题了,中性点偏移是在中性保护线断开或阻值变大时,而相线中的负荷不平行,导至原来单相用电器由电压220V改变为220V+~380V......中性点偏移会导至小负荷电器电压升高.出现的后果......是奕非?请高手来讨论.....

网友G:
有条件的朋友最好测试一下,然后分享一下测试结果,可以380上用三相调压器试,去掉380的一根输入!

网友J:
中性点没有偏移.
支持:大家是朋友的看法.

楼主:
Y-Y接法时,高压缺一相,低压也跟着缺一相,就没有大家是朋友的数值了吧?

网友K:
不是你说的那样,低压侧的电机等三相负载在运行后,遇到缺相他还会继续运行,有发电机的作用,低压侧不是完全缺一相,只是那相电压低“不是电压偏移,而是刚好损坏接触器线圈的这一相是高压断开的哪相,高压缺相会造成低压有一相低压偏低。我们380v的接触器接在220v效果怎样?肯定烧”

网友G:
我们380v的接触器接在220v效果怎样?肯定烧
这个是因为什么???

网友L:
感觉这个问题的确与变压器联接组别有关系,就分为DYn11和Yyn0,大家再继续讨论。

网友L:
Yyn0,假设高压进线 B相 断,低压侧用试电笔测试,B相不亮,三相负载设备可“不正常运转”,至于电压值,当时都忙着“抢险”去了,哪有时间测量啊,有点可惜。。。
为了叙述方便,提议:后面的讨论都假定 B相高压进线断。

楼主:
为了叙述方便,提议:后面的讨论都假定 B相高压进线断

网友M: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烧坏的不只是几个接触器线圈,电机、照明及设备都可能造成损坏,你应检查接触器的铁芯是否吸合到位,接触器吸合时的声音是否正常。

楼主:
也许是接触器长期通电温度高,而比其它电器容易烧,接触器是总电源器件,烧了接触器后保护了其它电器吧,其它电器都没事。

网友N:
对于三相电力变压器,如果进线高压侧B相保险烧断,低压出线侧电压情况分别为:
如果一次侧是Y接法,变压器初级相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B相保险烧断,进线如果是三相三线制(无中线),那么变压器的两相初级绕组电压相等,分别为进线电源线电压的一半,而剩下的一相初级绕组电压等于零。
在上述条件下,如果变压器次级是Y接法,其输出电压有两相相等分别为190V,剩下一相为零。如果变压器的次级为三角形接法,那么两线电压相等,分别为190V,其余一线电压为380V、
如果一次侧是Y接法,变压器初级相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B相保险烧断,进线如果是三相四线制(有中线),那么那么变压器的两相初级绕组电压相位差任为120度,电压幅值等于进线相电压,其余一相初级绕组电压等于零,
在上面条件下,如果变压器次级是Y接法,其输出电压有两相相位差任为120度,电压幅值等于220V,其余一相为零。如果变压器的次级是三角形接法,那么有一线电压为380V,其余两线电压为相位差为60度,幅值都为220V。
如果变压器的一次侧是三角形接法,变压器的初级相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如果B相保险烧断,那么变压器两相绕组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的一半,剩下一相绕组电压仍然等于电源线电压。
在上面条件下,如果变压器次级是Y接法,其输出电压有两相电压为110V,其余为220V.如果变压器的次级是三角形接法,那么变压器输出两线电压分别为110V,其余一线电压为220V。
以上仅为理论分析,以实际情况为准。

楼主:
*重新设定同话题讨论[/b]*
为了方便大家的考虑,接主话题加多点重要条件:
这是农村配变常遇到的问题,当高压侧烧断一相熔丝或一相高压线断线时.低压侧总配电柜中的三个接触器线圈会同时烧掉,这三个接触器线圈电压是220V的,取自同一相电压.接触器作三路出线控制用,长期工作.请大家讨论一下这种现像的原因...... (变压器为Y-Y型接法,高压侧不设中线,低压为TT供电方式,电压为10KV/400V,高压B相断线)

楼主:
按"Liyinwu"的说法,"其输出电压有两相相等分别为190V,剩下一相为零",190V你指的应是线电压吧?
若是线电压190V,侧A\C相的相电压是109V?就不是中性点偏移的问题了.是电压过低导至接触烧坏?

网友N:
问题条件清楚,在B相断线后,变压器三相输出电压分别为200V,200V和0V,那么,控制接触器的线圈跨在200V电压上,往往是低于180V电压,这样接触器不能吸合,我们知道当接触器线圈通低于180V电压,而本应吸合的不吸合的话,磁路气隙的原因造成磁路饱和,线圈电流变大,这样就出现接触器线圈会同时烧掉。

网友N:
to 怪人,我指的是相电压。

楼主:
to: Liyinwu
   相电压190V,在接触器已起动的情况下,足够它工作了.

网友N:
190V是指的电压正好,往往用电高峰时,如果低于百分之十时,接触器,接触器是不是足够它工作呢?

网友N:
另外我还想知道接接触器线圈的零线是否和变压器Y形的中心点相连。

楼主:
是TT供电系统.

楼主:
  今天,我用3只220/24V控制变压器作Y-Y联接(初次级都是让各自同名端连接在一起为中线),进线由380V(可调)供电给变压器220V侧,初级不接N线,次级不带负荷.测量结果如下:
  三相同时供电时
  1/初级电压:AB384V,AC385V,BC381V,AN215V,BN206V,CN192V;
    次级电压:AB43.8V,AC43.5V,BC43V,AN24.5V,BN23.3V,CN21.6V;
  缺初级B相供电时
  2/初级电压:AB208V,AC382V,BC181V,AN210V,BN0V,CN181V;
    次级电压:AB23.9V,AC43.5V,BC20.4V,AN23.9V,BN0V,CN20.4V。

由以上数据可知:若24V接触器接在AN-1/时,电压为24.5V,正常
               若24V接触器接在AN-2/时,电压为23.9V,也应正常
也就是说,Y-Y联接变压器初级缺一相时,次级相电压跟着缺一相,另两相变化不大。这样对主题的接触器不会伤害?也就是说:接触器不是由于缺相导至电压过低烧坏的.......但是上述实验与实际变压器有所不一样,就是其铁芯共用与分开的区别.请高手讨论......

网友N:
三相同时供电时
  1/初级电压:AB384V,AC385V,BC381V,AN215V,BN206V,CN192V[/b]。上面测的数据是否误差有点儿大了,线电压都比380V或多或少大,而三个相电压都比220V或多或少小,为什么?测量误差也是大了点儿。啊啊。

楼主:
   前提是没有接上中性线,AN是指A相对三个变压器的公共中性点,这个中性点并没有与电源的来线N相接,这个N相当于一个中间抽头.是变压器本身消了一定的电压吧,反正测的是同一个量表.

网友N:
你的测量误差大,我分析由两个原因:
    一.对于变压器来说,初级无中线的Y接法,而且次级不带负载,这样折算到初级的等效阻抗相当大。
    二.再加上如果你用的测量表相对于变压器的大的折算阻抗来讲造成的测量误差。
    这样就出现大的测量误差,我建议你在变压器的次级带负载测量,再看同样的测量数据,我想三个相电压不应该小于220V,不知我说的对不对,我想应该带负载测量。

楼主:
  TO:Liyinwu
  谢谢你的建议,我想应该差不了多远吧,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N:
前面我们分析的关于初次级为Y接法的三相电力变压器高压一次侧B相保险烧断后,低压二次侧各相相电压的情况时,主要侧重于电路上的分析,并且楼主通过三个单相变压器模拟实际情况,对初次级各相,各线电压进行实测,基本上验证了和分析的电压数据相投,但还是说明不了B相保险烧断时,接在同一相上的三个控制接触器同时烧坏线圈的原因。
我们当时分析的仅仅是三个单相变压器的情况,也就是三个变压器的磁路都是独立的而且互不影响,但实际上三相电力变压器三相绕组是装在同一个铁芯里,对于一次侧绕组为Y接法时,三个一次侧绕组的同名端相连在一起为中点。当保险完好时,不管是从电路还是从磁路上看,理论上都是三相平衡的。但是当B相保险烧断后,将出现A相和C相初级绕组反极性相串(电源A—A相初级绕组的首端-A相绕组的尾端-C相绕组的尾端-C相绕组的首端-电源C)接到高压电源的线电压上,所以在二次侧的相对应的两相上分别感应出400V线电压的一半的电压200V。而且相电压相等。
现在侧重分析C相初次级绕组的情况,当B相保险烧断时,由于A相和C相初级绕组反极性相串接到高压电源的线电压上,而C相绕组不通电,那么穿过A相和C相绕组的磁力线方向相抵触,或是同时向上,或是同时向下。我们知道磁路必须形成闭合回路,在此情况下,A相和C相的磁力线只有通过不通电的B相绕组所围绕的铁芯形成各自的闭合磁路。
这样虽然B相绕组未通电,但是穿过其绕组所围绕的铁芯截面的磁通量却为穿过A相绕组和C相绕组所围绕的铁芯截面的磁通量之和,B相磁通量的变化率也是A相和C相磁通量的变化率之和。由电磁感应定律可知变压器一次侧B相绕组感应的开路电压为高压电源线电压,而和B相对应的绕在同一铁芯柱上二次侧相绕组也感应出400V的相电压,其值等于原未烧保险时的相电压的根号3倍。如果三个控制接触器的线圈恰好是接在此相上的话,那么同时烧毁无疑。

网友N:
怎么我连发三个帖子,回应的是发贴成功,但为什么却看不到阿?

楼主:
TO:Liyinwu
不接入负载测量:
初级电压:AB386V,AC387V,BC384V,AN193V,BN211V,CN214V
平行y接入变压器容量30%纯电阻负载后,测量结果不变化.

楼主:
 TO:Liyinwu
  已对次级加上约30%纯电阻负载测量,上述数据其本不变.

网友N:
TO 怪人
    以实测数据为准,谢谢。

楼主:
  谁可以实测10KV/400V,Y-Y变压器缺B相后低压侧电压值?

网友N:
“现在侧重分析C相初次级绕组的情况,当B相保险烧断时,由于A相和C相初级绕组反极性相串接到高压电源的线电压上,而C相绕组不通电,那么穿过A相和C相绕组的磁力线方向相抵触,或是同时向上,或是同时向下。我们知道磁路必须形成闭合回路,在此情况下,A相和C相的磁力线只有通过不通电的B相绕组所围绕的铁芯形成各自的闭合磁路。
这样虽然B相绕组未通电,但是穿过其绕组所围绕的铁芯截面的磁通量却为穿过A相绕组和C相绕组所围绕的铁芯截面的磁通量之和,B相磁通量的变化率也是A相和C相磁通量的变化率之和。由电磁感应定律可知变压器一次侧B相绕组感应的开路电压为高压电源线电压,而和B相对应的绕在同一铁芯柱上二次侧相绕组也感应出400V的相电压,其值等于原未烧保险时的相电压的根号3倍。”
    仔细推敲自己全面的一段有关三相变压器B相保险烧断时的磁路很能有误,如果错的话,那么正确的答案应和三个单相变压器在B相保险烧断时的结果一样。有待实测10KV/400V,Y-Y变压器缺B相后低压侧电压值。

楼主:
  刚才测过了,10KV/0.4KV,30KVA,Y-Y接,断开低压负载,断开B相高压,测量低压侧:
AC404V, AB205V,  BC207V,  AN205V,  BN23V,  CN205V.

楼主:
TO:Liyinwu
  以上测量的工具是电子表,BN相的电压可能是微弱的感应电压,也许不能带负载,也就是BN约为0V。这样上测的电压值也不会导至烧接触器。。。。。。

网友N:
一切都明白了,我前面的关于三相变压器高压侧在B相保险烧断后,磁路分析还是把通过一相绕组所围绕的磁芯截面的磁力线方向高错了。正确的结果应是穿过B相绕组所围绕的磁芯截面的磁通量应理论上为零,实际上有漏磁通存在,所以才出现BN=24V的测量数据。

网友N:
现在同时召接触器的原因还是未找到。

楼主:
  中性点偏移的条件是:三相负载不平行,同时零线断或接触电阻过大。“中性点偏移说”这个可能比较少,“电压低烧接触器”又不成立,是什么鬼神灭了它??????????????

网友O:
我想是记错了,接触器线圈电压应该是线电压 ,而不是相电压吧!

楼主:
是相电压.

网友P:
看到大家讨论如此激烈,本人也发表点意见1,农村供电变压器一般为△―Y接法,这样接的目的是为了屏蔽高次谐波,当高压侧有一相断掉,低压侧就有两相电压很低,如果没有负载其结果刚好是原来的一半,也就是200v,但我们的前提是高压侧出现一项保险丝烧断,那么这个时间的用电一定是不正常的,这个不正常有3种可能1.两相短路2.三相用电不平衡3.高峰用电。以上三点都会把电压拉低, 这样在原来就仅有一半电压的情况下再降低,线圈一定会烧掉。

楼主:
to:刚入此道
我们这里的农村配变都是Yyn0接法的.

楼主(2006-02-24):
谁能找到答案?

网友Q:
hahahaha
主要原因:变压器高压侧为三角接法,断相时,仅一个绕组通电,且该绕组供电电压高于正常时,时低压侧电压升高。

楼主: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6-3-3 3:37:00 发表的内容:
  hahahaha
主要原因:变压器高压侧为三角接法,断相时,仅一个绕组通电,且该绕组供电电压高于正常时,时…
--------------------------------------------------------------------------------------------
Yyn0接法的,哪来三角形接法?

网友R:
打开电源接触器不吸合还总开关跳闸,我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请近快回信.

网友S:
to:怪人
有没有继续试验呢?
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果啊

楼主:
没有试了,要么到现场测一下接地电阻是否达到要求,但现场太远 ....

网友T:
加个隔离变压器也许可以解决啊。
380-变成220的,效果不错的吧!

网友U(2006-04-01):
烧接触器我想可能是中心点接触不良的原因吧,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怎么都是一月的啊
没最近的了么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哦 原来还一页呢
还以为你们不讨论了 都引退了呢 呵呵 还好
以后经常来

网友V:
本公司的电力[补偿柜;电力电容损耗较大,经常要更换,请各位师兄看一下我公司的配电系统补偿装置是否合理:熔断器++++主线断路器+++++接触器+++++电抗器串指示灯《带放电电阻》++++一组电容《两只》大致电气运行是这样,投入运行后经常性出现电容烧毁,由于单个电容成本现在越来越高,很心痛,谢谢啦解决后请各位师兄吃狗不理

网友W:
认同正确的说法,我以前有过将380V的接触器,误接在220V线路中,结果线圈烧坏,接触器的动态触点机械结构卡死.
共同交流! 工控QQ群,群号:6832639

网友X:
个人认为:
在高压侧B相断路瞬间,在低压侧感应瞬时高压!

网友Y:
你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220V的,那就是线电压,在高压缺相时,低压侧线电压两低一正常,你的接触器用的正好是两低中的一相,所以接触器线圈是因为电压偏低所烧毁的.

网友Z(2006-09-09):
 支持电压偏低说法

网友AA:
有点疑问:
380v的接触器接在220v线圈上肯定会烧吗?

网友AB(2008-06-28):
不太懂!没有确定不过大部分认为是电压低。

网友AC:
我觉得是中性线电位升高导致的 ,因为三相抵消中性线电位为零,当有一相断路时,电流不能全部抵消中性线电位就会升高.

网友AD:
接触器吸合线圈失压导致了线圈烧毁!变压器高压侧无论断哪一相低压侧的三相电压都会减少

网友AE(2012-11-14):
电压偏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