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呀!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搞错!

楼主(2005-12-29):
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朋友的帖子:一人按钮,两个继电器,一个指示灯.要求:按一下按钮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他画的那个图是个错的.我画了一个请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请指出来.

网友A:
看不到图,三个X

网友B:
有问题,无法完成切换。

网友A:
看到了,没细看,还是请楼主自己解释一下,省力点

网友C:
有了KM1,KM2
那KN1,KN2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D:
按住SB1不放,看看效果

网友E:
图根本就无法工作

网友F:
   我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效果,你就不能用一个转换开关来控制灯吗?何必还要多化几倍的钱用继电器控制呢?搞不懂。

网友G:
选一个带自锁的按钮,然后带一个灯,最简单:)

网友H:
画图的人根本不懂电路,还跑来装能人,其实是个电路文盲整个一个大sb.

网友C:
 shuzao那个电路才棒!确实只用一个按纽,两个继电器。

网友I:
这个我做过.简单的很.

网友J:
shuzao如果AN按的时间长一点电路会出现什么状态?

网友K:
好电路呀!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过关于此电路,可惜没有见过,今天总算见识了!

网友L:
当按住SB1那样就可以当闪烁彩灯了啊!是不是啊?

网友M:
好图,没错。
第一次SB1按住不放,1j保持吸合,2j不动作,SB1放开1j和2j都放开
第二次SB1按住不放,2j保持吸合,1j不动作,SB1放开1j和2j都放开

网友N:
没有一个能实现的

网友O:
 shuzao,好图,很棒

网友P:
的确,没有一个能实现的,看来,我们大家要继续努力想啊。

 shuzao的图是可以实现单钮启停,但是看一下设计要求:一个按钮,两个继电器,

而你的电路中却用了1J、2J、C?!

网友P:
虽然这个电路的实际意义不大,但真正能满足设计要求,是一个比较难的技术课题。

网友Q:
楼主的图我看不太清楚,KM,KN,还有数字,能放大一些么?

网友R:
我觉得这个电路不对。

网友S:
shuzao的图是可以实现单钮启停.好图,顶一下

网友T:
这种电路是很有用的 设备上也经常采用 普通的控制电路启动与停止用2个按钮开关 而这中双工位开关电路 只需要一个按钮开关 但电路相对复杂点 在PLC的电路当中使用较多

网友U:
图画得不对!按扭 触点和接触器线圈都有误,而且设计得也不对。

网友V:
shuzao的图是可以实现单钮启停,但成本是否划算?

网友W:
上个月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怎么又开始了,没意思。

网友V:
自锁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