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要是怎么判定其熔断安培??

楼主(2005-12-29):
要是保险丝上没写什么~~我们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去判定它的熔断安培吗??

网友A:
这倒是个难题,哪位仁兄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
查手册,卡线径

网友C:
凭经验.就象看多大的螺栓.多粗的管子一样.

网友D:
这个不好判断的,有的尺寸做得一样,但是额定电流可不同!

网友E:
这个应该和材质有关,很难判断! 同意曹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