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使用建议

楼主(2005-12-29):
。在销售过程中经常碰到(扩散硅)压力变送器损坏问题,给用户带来麻烦,给生产厂家带来经济损失。主要问题有:
1.选型时尤为注重量程的选择,考虑到余量。(建议选择量程为工况中最大压力的3倍。)
2.建议变送器的供电电源由隔离配电器给出,防止不安全因素。(型号:DYRFP或DYCFP系列隔离配电器)
3.注意介质温度:扩散硅传感器耐温是0~ 80℃, 介质温度高时要注意降温,一般的方法是,配压力仪表附件(表弯、针型阀等)。这样还可以做到避免压力变送器过冲而损坏。

网友A:
支持,不错,买卖双方都应该了解。

网友B:
对,现场条件要清楚

┍.婲 訫 、

网友:
降温材粘那种最适用

┍.婲 訫 、

网友:
降温选用那种材料最适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测量技术更好,性能更稳定的、精度更高的压力变送器!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piger1941@tom.com

网友D:
用电容式的啊

网友E(2006-03-20):
在你选择变送器时,如有疑问,可以和上海罗斯蒙特联系,他们是中国专业的生产厂家并且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021-66581999

网友F(2006-04-26):
支持,选型一定要注意!!!!!!!!!

网友G:
是啊 是啊,我们这里蒸汽上坏了2块了

网友H:
压力变送器损坏问题除了本身的质量问题外。
还有:

1.环境温度。
2.介质温度:加冷却盘管,针型阀。
3.量程的选择,考虑到余量,大于测量值的1/3。

请您关注一下宇电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谢了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I:
大家说的很好,这样能减少很多麻烦!

网友J(2006-11-12):
又学了一点知识

网友K:
我也有大量使用3051表的,主要还是要保护好,除了仪表质量好,还要要求使用者的技术素质要好,一般操作者要进行一些培训,这样此类仪表的寿命才可以长一些,我感觉比较好,比起日本恒河的要好很多!

网友L:
是的,我们的液位表就是因为温度高把传感器烧掉的

网友L:
我们的液位表输出电流在50毫安应在4-20毫安是传感器的事还是变送器的电路板的毛病

网友M:
压力变送器损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使用条件是一个方面,温度和过载是针对不同质量的扩散硅传感器而言的,现在一些传感器可以耐受-40到160度的温度,只不过,相应的信号调理电路板上的元器件要选的好一些才可以。量程要有余量是对的,但在接入电源方面,成熟的电路处理是采用一定的限流措施的。我怀疑你用的压力变送器是劣质品。

网友N:
差压变送器测量除氧水箱水位,检修后一直显示满量程。有熟悉的说说差压水位计调试方法

网友O:
不错,犹其是在选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网友L(2007-01-21):
是的,我厂的液位传感器就因温度高把传感器烧掉。

网友P(2008-01-10):
选型时尤为注重量程的选择,考虑到余量。
请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Q(2008-03-20):
没错,一定要注意

网友R:
我单位已不买扩散硅了,买量程比大的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