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Does the customer needed PR-2 testing per API-6A?

楼主(2005-12-29):
各位老大,我正在做一个项目,数据发给老外后,老外提了一大堆问题,其它的都好说,就这个问题(如标题),俺查了半天就是找不到PR-2测试是个什么东东,包含些什么内容?有哪位老大知道快救救我啊,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有难度,没有查到相关信息。

网友B:
API-6A是什么东东???你的项目是什么行业的??应该在行业规范或社么标准什么的,先搞清这些才好找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efg在 2005-12-29 12:21:00 发表的内容:
API-6A是什么东东???你的项目是什么行业的??应该在行业规范或社么标准什么的,先搞清这些才好找啊
--------------------------------------------------------------------------------------------
API-6A是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我就是不知道PR-2在这个标准里的具体含义和内容,我做的这个项目是油气田的调节阀。

网友C:
PR-2的具体含义和内容可能是:开标分项报价表或产品维修、维护的质量承诺。

网友D(2006-02-24):
各位仁兄,请一定要帮忙啊,我都对这个一无所知,麻烦你们各位了,我先谢了

网友E(2009-02-02):
API6A是采油气井口装置标准,PR2是产品性能级别

网友F:
应该是高低温密封流动试验

网友G:
6楼的回答是正确的哦!你要看看你的产品是否提供了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