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和利时系统使用心得

楼主(2005-12-29):
本人从2001年10月开始使用和利时SMARTPRO组态软件,当时版本为3.0.2软件和硬件都不太成熟,特别是上层监控软件FACVIEW组态较为繁琐,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项目做完,目前负责维护该套系统.
2004年11月又使用两套SMARTPRO系统,版本为3.1.3,感觉控制层组态软件CONMAKER改动不多,主要为FACVIEW改进较多,功能越来越广泛,组态也较以前简单了很多,基本能实现要求.
硬件方面主要控制器一直在升级,IO卡件变化不大.
使用几年来,感觉和利时系统软件还不够太完善,硬件基本还不错.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共同探讨.联系方式yzhxcdl@sina.com

网友A:
欢迎您把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如果有些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难题,可以发表意见.本人根据问题作出相应的解答和解决方法.

楼主:
软件组成: ConMaker控制器软件负责系统控制站的运行与维护 FacView人机界面软件负责系统的在线监视,操作,控制,调试,维护

网友B:
在线下装不稳定;风险太大

网友C:
困扰和利时公司DCS系统的主要问题的确如LZ所说是软件问题,和利时公司的控制层组态软件CONMAKER版权是全部买断的,原代码德国方面全部提供了;而上层监控软件FACVIEW版权可能没有全部买断,原代码西亚特公司没有全部提供,问题也基本都出在这里!

网友D(2006-05-12):
你好,我们想在甲方现有的和利时DCS基础上,通过DDE方式让上位软件FacView和我公司开发的VB程序进行数据通讯,实现生产上某一个环节的控制。现在搞不清楚在FacView环境下,怎样进行DDE设置,望赐教!

网友E(2006-06-28):
我也决的在线下装风险太大,没有FOXBORO的方便

网友F:
现在有4 了

网友G:
Smartpro组态比MACSV组态要浪费时间

网友H:
原来和利时控制器软件和上位机软件都不是自己开发的呀,那号称多少多少人的开发人员在干什么?

网友I:
下装主要的问题是程序量有多大,如果大于300K下装时就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实实在在做人在 2006-7-13 13:09:00 发表的内容:
原来和利时控制器软件和上位机软件都不是自己开发的呀,那号称多少多少人的开发人员在干什么?
--------------------------------------------------------------------------------------------
二次开发,里面有很多和利时自己的功能块

网友H:
和利时的东西好呀,但这是销售说的,谁不说自己的东西好,有时连自己都骗了,以为真的好使. 建议用户同时上若干套系统,使用不同的DCS系统,比比看就露出马脚了.中控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J(2006-11-16):
和利时七拼八凑的东西,不出事才是怪事,但出事出多了,加上网络的作用,现在想盖也盖不住了:
一、和利时和软件体系由三套不同国家的软件构成,兼容性不好,所以存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运行中容易出现死机现象。
和利时的算法组态软件是德国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 OEM的,控制器运行软件是加拿大的QNX。
二、和利时的控制器设计上使用INTEL的商用快速芯片,在参数或控制方案修改时增量下装次数不能太多,否则容易引起控制器处理困难,造成死机。
三、和利时的在线组态是骗人的,因为需要编译和重启控制器。
和利时的数据修改和下装非常不方便,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假如要增加一个测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硬件位号不能改变,因为一旦修改就会造成全下装,引起控制器停止运行,所有数据恢复初值。其二,要在控制器组态软件中,增加一个全局变量,一个由电量程转工程量量程的转换模块,然后编译、增量下装。第三步,在上位软件Citect中要增加一个变量标签,一个趋势标签,一个报警标签,编译通过后,重启主服务器、从服务器,再依次启动各个操作员站(客户机),至此新增测点才会生效。系统无法实时组态。厂家自己不敢在线修改逻辑。
四、在站间测点调用上存在问题,一个项目一般配一个以上的控制站,测点之间肯定有逻辑关系,和利时系统是通过建立网络变量来实现的,一是网络变量的建立过程非常繁琐,二是网络变量的通讯不可靠,三是通讯速率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以上是和利时系统的几大“优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和其它原因不能一一列举,免得被人扣一个诬蔑的帽子!

网友K:
三、和利时的在线组态是骗人的,因为需要编译和重启控制器。
和利时的数据修改和下装非常不方便,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假如要增加一个测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硬件位号不能改变,因为一旦修改就会造成全下装,引起控制器停止运行,所有数据恢复初值。其二,要在控制器组态软件中,增加一个全局变量,一个由电量程转工程量量程的转换模块,然后编译、增量下装。第三步,在上位软件Citect中要增加一个变量标签,一个趋势标签,一个报警标签,编译通过后,重启主服务器、从服务器,再依次启动各个操作员站(客户机),至此新增测点才会生效。系统无法实时组态。厂家自己不敢在线修改逻辑。
四、在站间测点调用上存在问题,一个项目一般配一个以上的控制站,测点之间肯定有逻辑关系,和利时系统是通过建立网络变量来实现的,一是网络变量的建立过程非常繁琐,二是网络变量的通讯不可靠,三是通讯速率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非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