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否用模糊PID?

楼主(2005-12-29):
通过一个容器底部的调节阀给容器进水,使容器的水位从0一直上升到设定位置高度,如150mm的正负0.2mm范围内,容器内径为160mm。能用PID实现吗?模糊PID呢,主要为写论文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高度传感器如果采用位置开关(位置不连续)的话,那可能不行。

楼主:
我这里的液位是通过CCD测量的,这方面倒可以尽可能的理想化。我查了不少相关资料,大部分情况都是即有进水阀又有出水阀,而且液位都有一个上下震荡的过程后才趋于平衡,而我这里只有进水阀,而且要求精度也高,在某一刻度正负0.2mm以内,一旦水位超过某一刻度正0.2m,就不成了。我最担心的是这点。

网友A:
正负0.2mm? 你的进水阀是比例或伺服阀吗?

楼主:
用的是小流量的电动调节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