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扩展基板引起ACPU死机的问题,急

楼主(2005-12-29):
我有一套APLC.具体配置CPU为A2SHCPU-S1,一块A1S38B,一块A1S68B-S1,一快A1S65B-S1,三块A1S61PN电源,一块A1SJ71UC24-R2,十块A1SY10,八块A1SX41.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系统只要连上第二块扩展基板CPU马上死掉,不连一切正常.不知是啥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急!!!!

楼主:
那位大侠指点小弟一下吧!

楼主:
我找过三菱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但也没有解决问题!请哪位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A:
两块基板的接地是否一致,电源地是否同电平?可能是电磁干扰/地环流导致。

楼主:
都是通一接地阿,如是干扰如何消除呢?谢谢!注激情如火工作顺利!

网友B:
以前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扩展板有隐藏的跳线,看看对不对,具体的我忘记了。

楼主:
我发现主要问题出在A1S65B-S1基板上,CPU带一块A1S68B-S1没任何问题,当A1S65B-S1作为第一扩展时CPU也死机,更换一块新的A1S65B还是出现同一问题.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在那?
NEWBRIDGE说扩展基板有隐藏的跳线,好向没有相关资料介绍,有哪位知道吗!谢谢NEWBRIDGE!

楼主:
有谁知道阿?帮帮忙吧!

网友C:
电源功率是否不足。

楼主:
应该不是功率不足,我将I/O模块卸了也不行!

网友D:
有可能是两中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