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6.0中,采用VBS连接SQL Server的方法!

楼主(2005-12-29):
Dim objConnection
Dim objRecordset
Dim objCommand
Dim strConnectionString
Dim strSQL
Dim lngCount

strConnectionString="Provider=MSDASQL;DSN=CC_LHApp1_05_12_22_15_50_48;DATABASE=CC_LHApp1_05_12_22_15_50_48;UID=sa;PWD=sa"
strSQL="select * from PW_USER"

Set objConnection=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ConnectionString=strConnectionString
objConnection.Open

Set objRecordset=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Set objCommand=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objCommand.ActiveConnection=objConnection
objCommand.CommandText=strSQL
Set objRecordset=objCommand.Execute

'读取成功之后的操作
'
'
Set objCommand=Nothing
objConnection.Close
Set objRecordset=Nothing
Set objConnection=Nothing

网友A:
这个不就是wincc帮助中的VBS例程嘛

网友B:
如果用objRecordset.open 或objConnection.Execute strSQL,或set objRecordset=objConnection.Execute(strSQL)就更简单些。用objRecordset=objConnection.Execute(strSQL)方法如下:

Dim objConnection,objRecordset,strSQL

Set objConnection=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Set objRecordset=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objConnection.Open "字符串"
strSQL="selet * from ......"
objConnection.Execute strSQL
set objRecordset=objConnection.Execute(strSQL)
.
.
.

set objRecordset=Nothing
objConnection.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