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懂输煤工艺的朋友,在输煤系统中电动犁式卸料器和带式输送机是怎么配合的?如何完成卸料?在下的系统中有两个煤仓!多谢了!

楼主(2005-12-29):
请教在输煤系统中电动犁式卸料器和带式输送机是怎么配合的?如何完成卸料?在下的系统中有两个煤仓!多谢了!

网友A(2009-04-19):
根据需要先落下两个煤仓中的一个犁煤器,然后启动带式输送机。在要变更加仓煤仓时,落下另一个煤仓梨煤器,抬起前面落下的犁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