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5-12-29):
星三角启动利用电气互锁,还用再加机械连锁吗?接触器粘连而引发的短路大致有哪几方面的原因? 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A:
星三角启动利用电气互锁,也用再加机械连锁的

网友B:
加机械连锁更可靠一些,接触器粘连是否因为容量选得太小?

网友C:
接触器粘连--是不是指触头熔焊!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短路也可能是容量的问题!机械连锁我不知道如何实现,但我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D(2006-09-12):
星型时还好好的,但切换到三角时,电机有噪音是怎么一回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