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大家是朋友

楼主(2005-12-29):
 大家是朋友:你好!
     你发给我的是GPP软件吗?我现在只学会了继电器和计数器,计时器指令,下一步学什么,请指教,是否是数字运算,比较指令,位操作指令,数据移动指令,数据表格指令,数据转换指令,控制指令?请指点!另能告诉我你的QQ吗?如可以请发到                     YIYEQING1975@163.COM.

网友A:
是普通的三菱汉化编程软件.我也只学了很短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计时器是继电器控制元件.很好理解.再学步进.也好理解.明白寄存器的使用.比较.慢慢来.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能再麻烦你,你有什么好的教程资料推荐,能传到我的信箱吗?

网友A:
其实我没有什么PLC资料.就是刚打印完一本三菱编程手册.网站的资料库有.你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慢慢来.最好有个PLC做实验.现在二手的很便宜.

楼主:
兄弟,你给的软件怎么不能崽在温多斯XP系统下无法安装?怎么回事,请告之,谢谢

网友A:
什么是温多斯XP系统?我在XP系统没问题.我找不到你的油箱地址了.你给我地址我再发.应该没问题.我也在学.

楼主:
兄弟,是这么回事!解压后,有两个文件,我就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什么软件啊?

楼主:
兄弟:你处有没有三菱FX2PLC的应用指令功能及作用介绍?我对应用指令一窍不通。编程手册里面没有应用指令解说,如有能传给我吗?我在三菱网站,工控网也没有找到。你给我的软件,我信箱里面有,告诉我这样安装就可以了。我的信箱  YIYEQING1975@163.COM

楼主:
TO:吴刚,我有不知道,是大家是朋友发给我的  他说是普通的三菱汉化编程软件

网友B:
是不是FXGPWIN.EXE?选择FEGPWIN MFC 碧晓 既可,另一个不知道是搞什么用的。

网友B:
我也没有,就是那个编程手册我都未看,打算打印出来慢慢研究

楼主:
是这样啊!,我回去试试看,你好,吴刚兄,你的QQ是多少?我的是576864343,请近来聊

楼主:
那个编程手册只讲了,基本指令。步进指令,没有应用指令

网友A:
三菱的我已经学完了.只学会了2/3左右.我把我的体会帖出大家交流一下.重开了一个帖子.

楼主:
 你贴在那里?我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