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站号开关问题!!!!

楼主(2005-12-29):
和利时站号开关问题!!!
手册上1010怎么是10#站
0010怎么是11#站
他的站号不是按8421码来设的吗?
6个开关全是设地址的?

网友A:
站号是按8421码来设的。这几位都是设地址的。时间长了,记不太清楚了,估计是这样的。

楼主:
那是书写错了吗》?

网友A:
1010就是10#站,这个没有错。

楼主:
那怎么理解,?请指教?怎么计算?

楼主:
如果 设12#13#应该是多少?

网友B:
1000B就时8D,10B是2D,1010B=1000B+10B=8D+2D=10D是#10站
B是二进制,D是十进制

网友C: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八位拔码前五位拔站号..并且OFF表示1 ,ON表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