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滑触线中2根作485通讯的吗?

楼主(2005-12-29):
在现场有两跟滑触线作总线电缆,和另外的三根动力线紧靠在一起,请问对信号传输有没有影响,有的话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当然是有影响的,建议通过总线隔离器来减少这种影响。

楼主:
非常感谢!
请推荐几种总线隔离器。

网友B:
估计不行,楼上的不要冒险。也不要耽误或者误导别人。
可能我有些保守,但是这样在技术上的确有风险。滑接是不保证可靠接触的。动力线有火火,可是烧蚀氧化层,信号线不行啊。

网友C:
建议采用无线网络

网友D:
宜单独敷设RS485总线电缆,并可靠接地!

网友A:
通讯线和另外的三根动力线紧靠在一起是比较危险的。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呢?楼上两位说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E:
我们这里也有类似应用:设备须转动,电源和通讯都得从滑环出来,欧洲二手设备,比较旧了,经常有通讯报警,但不一定都是干扰所致,接触不良也可能.

网友F:
可以使用无线装置一发一收,性能很稳定,特别在频繁移动的位置。